请问油缸活塞杆弯曲以后如何校直?

楼主(2007-12-10):
使用什么工艺方法呢

网友:
这种校直很难保证原始精度,一般可采用压力机校直,活塞杆需要注意保护,不要校直了,也压扁了,呵呵

网友:
重新换一根吧!!

油缸活塞杆弯曲校直恢复不到原始精度,
会造成受力偏心,
密封件加速摩损
校直应力释放又会弯曲

网友:
油缸活塞杆弯曲以后用压力机校直,校直后再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