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丝和快走丝的精度哪个高?

楼主(2007-12-10):
大家好,本人想了解一下,慢走丝和快走丝的精度问题
那个精度高,各能达到多少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线割分快走丝和慢走丝, 当然还有中走丝。
区别 快走丝:使用钼丝做加工电极,线运行速度8-10米/秒,精度0.02mm, 缺点是:加工面粗糙度低6点3。优点,成本低,便宜,国产的有很多机型 。泰州和宁波比较多。慢走丝:使用铜丝做加工电极(还有镀锌丝,有钱公司专用),线运行速度小于0.2米/秒,精度0.002mm,优点是可以多刀加工,加工面粗槽度很好0点2。
缺点:成本高,加工费高,代表机型是Sodick,夏米尔,台湾庆鸿机===

网友:
不太了解,多刀加工什么意思啊,慢走丝是不是和快走丝除了电极不一样其他形式一样的,而且可以加工三维工件?

网友:
多刀加工应该是指线切割后的表面可以继续再切割以提高精度和粗糙度。

网友:
多刀加工也就是割过的地方再修几刀,以满足加工要求
一般有:割一修一,割一修二,割一修三

网友:
快慢走丝所用的工作液也不同 慢走丝一般用去离子水 快走丝用什么忘了  快走丝粗加工一般用机油 精加工一般用煤油 味道很大 满屋子都能闻到

网友:
慢走丝比较高的,

网友:
慢走丝比较高的,但加工成本高。

网友:
慢走丝好,成本高,且精度很容易保证。

网友:
肯定的说是慢走丝的精度及表面质量均高于快走丝,我们制要求高的卡板都是用慢走丝

网友(2008-01-18):
我们公司用纯净水

网友(2008-05-29):
慢走丝精度要高很多,但价格也昂贵

网友:
我们用的德国的慢走丝,上下两丝头可作相对运动!可加同时工锥面或斜面等异形,对外加工费160元/小时,
机子记不得是500W还是200W买的了

网友:
快走丝有换向,慢走丝没换向.换向时钼丝抖动,高频电源关开.这是快走丝精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网友:
肯定是慢丝的精度高了 呀

网友:
慢走丝好,精度容易保证。

网友:
慢走丝当年数控实习时在宁波舜宇见过,德国货,听说800W一台
快走丝很常见,线切割应该就算吧。
至于精度,慢走丝要比快走丝高一个数量级,但是价格可不止一个数量级呦

网友:
慢走丝比较高的,但加工成本高

网友:
哪个贵哪个就精度高,当然要同一水平的工艺以及操作员。

网友:
呵呵 想想看又快又好,那谁还慢走丝呢?

网友:
当然是慢走线啦,我以前曾在操作过快走线,慢走线最大的好处除了精高之外,对于加工多型腔的模具和零件不用穿丝啊!想起以前用快走丝做的那些冲孔落料模真是

网友(点评):
不用穿丝也是优点之一!!!!!!

网友:
慢走丝的精度可达到几个微米

网友:
快走丝:使用钼丝做加工电极  钼丝重复使用 低
慢走丝:使用铜丝做加工电极  只用一次   高
中走丝:好象是只有在我国才作出来的吧

网友:
慢走丝可以自动穿丝的,多工位级进模加工很方便的。

网友:
快走丝精度低,成本也低.
慢走丝精度高,但还没有见过呢,可以自动穿丝,太方便了.加工周期长.

网友(2008-09-13):
肯定是慢走丝高

慢丝比快丝高不少;快丝最高一丝,而慢丝几U

网友:
当然是慢走丝的精度高了,精度在于机床的类型,看你选择

网友(2010-03-30):
学习了,所有的慢走丝都可以加工三维工件吗?

网友:
当然慢的高,不是常说慢工出细活吗!不过因为设备贵,使用成本高,当然加工费用不低!

网友:
对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2014-08-22):
本人想用快走丝加工一个轴,在轴的外表面轴向开一个特殊形状的槽,轴长度500,不知道线切加工精度怎么样?线在中间部分会不会振动啥的,导致轴向尺寸不够直?希望有经验的快快给个回复啊

网友:
当然是慢走丝了

网友(2014-09-26):
这都不用温肯定是慢走丝精度高啊,

网友:
慢走丝精度高费用高,一般快走丝做两三个丝的东西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