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装复合模冲孔拉伸---请教

楼主(2007-12-10):
请教:

1、我想用的是正装复合模来冲孔拉伸可以吗??

2、因为模具的工件的厚度只有0.07,我想卸料用气孔可以吗?

3、就是那个0.2的圆孔 ,考虑了它的直径比较小 难易冲裁!

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就怕它的强度不够!
CAD是网上下的好像有问题,单位就保留一位小数。我是菜鸟!我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怕你们笑话!就怕你们看了不留言!!

网友:
很想帮你,但看不明白
0.07的材料?

楼主:
那个材料是铝箔!!那个工件是扬声器薄膜~

网友:
0.07的材料做拉伸我还没见过,如果是0.07的材料,我想那不应该称为拉伸,应该说成型更为准确吧
我只尝试过用0.2的用塞菲林处理的格子的材料做一个半球形的产品,结果是无法用机冲,最后只能用手动冲床。
我想你这个东西最后肯定也要用手动冲床
很关注你的结果,有什么结果就跟帖一下,关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您说得那个成型不知道一次可以把R10和R45成型出来??再次谢谢你的回帖!希望大家帮帮我~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想法可以实现吗??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和意见!

网友:
这么薄的材料是没问题的,我说的那个成型是R40的
想法是对的,但我估计用冲床加工材料会破的

楼主:
谢谢了~
那您说怎么办??扬声器薄膜肯定是大批量的!如果用手动的那代价太高了~显然是不肯能的!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
你的模具开了没,不试是不知道的
我的那个产品在机上冲了,改了工艺
不过你的那个产品用手动冲床也不一定慢,本身材料就薄,说不定还有优势.

楼主:
哦 知道了~谢谢了 那个只是我初期的想法!那个0.2的圆孔怎么弄??是直接那手动的冲吗??~

网友:
暂时先开成型的模具,那个0.2的圆孔很好解决的
成型没问题了再来解决孔,即使是成型和冲孔一道工序,改模具也十分简单
你是自己做还是,外发加工?

楼主:
呵呵 !自己在学习中 想自己弄~谢谢你的回复对我很有启发~以后有不懂的就问您了!谢谢 ~

网友(2009-09-15):
学习ing, 料太薄了吧,不好加工。
没这么薄料的加工经验,各位大侠给支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