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版本是否越高越好?

楼主(2007-12-10):
各位网友好!

我画机械图用两个软件:
三维的用Solidworks。
两维的用AutoCAD。
.
对于三维Solidworks软件,我认为版本越高越好,所以现在用到SW2007.。
.
对于两维我以为也应该是版本越高越好,所以,今去买了一个AutoCAD2007,想
将替换原来在用的AutoCAD2004。
.
但安装前看了一下说明,发现AutoCAD2007照比AutoCAD2004主要是增加了三维功能!

//*******************************************************************
.
我的问题是,既然我已经掌握了三维软件Solidworks。
还有必要将二维软件升到AutoCAD2007吗?

谢谢!

syw  071210---21.35

.

网友A:
我一直在用AUTO2006+PCCAD2006,感觉绘制2维图这样的组合已经足够了,2007和2008的没有用过。

网友:
我用的是2007,AUTO的3D用起来太麻烦了,崩溃了 ,2007和2006功能差不多。

网友:
还是把2004换了吧,从2005开始cad的复制功能可以一次命令多次粘贴,另外选取线条时该线条会提亮,避免选取错误,这是我最欣赏的两个功能了,其他的一般吧。

楼主:
三位友好!

接受你们的建议,马上就换!

syw  071210---21.59

网友:
总工您好,我和您用的一样!
solidworks  and  auto cad 我都用到2008版了,但是感觉版本更新得太快了,不是很稳定,有时会卡住,
建议总工使用2006版,很稳定的,2004就没有必要再用了

网友:
稳定压倒一切
软件应用图个啥,不就是稳定嘛
升级有些也可能只是增加一些附带功能
未必实用呢,哈哈~~~~~

网友:
考虑资料共享问题,建议用老版本cad
这样你画的图,其他人比较方便打开,
另外熟能生巧,稳定也是另一方面

网友B:
二维的CAD基本到06的版本就行了,以后更新都是在三维上面做文章,没用的。

三维和二维本来局势分开的软件

网友:
嗯,安装2008的最大缺点是你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跟上你的脚步,SW和ACAD都是这样,总工~~让他们跟紧咯

网友:
以前我用的是AutoCAD Mech2006 感觉功能很好,主要是一些中国标准不全.
现在我安装了AutoCAD2008 Mech(EN)2008,正在用,还不好评论.
我认为是否用高版本还要看你的硬件跟的上,否则还不如用低的.还是高的功能大,只不过我们不能完全利用他的新优势.

网友:
俺用的软件也是sw和autocad 不过俺用的版本都比较低  因为俺发现版本越高对硬件要求也就越高 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
我的感觉是,使用高版本需要充分运用各种功能方便快捷;文件保存使用最低版本例如2000,可以满足所用人的资源共享问题.建议还是跟高版本走没错!

网友:
想问下各位,有用的是正版授权的吗?是个人用户还是公司用户?因为我们公司曾经安装过盗版的cad,被人家告了。。。。。。。

网友:
re

不是吧,我用的07版的,但可以保存到R14格式的呀,但版本越高,功能越强,占用的容量也大,电脑配置上不好的,还是没必要赶时髦!!否则,运行速度很慢!

网友:
呵呵,我还在用CAD2004,感觉还好,2007也用过,差别不大,

网友:
lz用的是盗版把,呵呵,我感觉软件要是功能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就不需要经常的升级。

网友:
版本越高   就越耗费系统资源
有的高版本的新功能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其实   只要能 满足你工作中的需要 就好    没必要一味的追求高版本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2004
个人觉得AUTOCAD的新版本的新功能对我没有什么用处。最基本的功能已经足够了。

网友:
我现在偶尔还在用2004,新版的软件比较大,机器要配置高才能发挥好

网友:
我的电脑配置差装个06的就之能勉强用下,版本越高占资源越多。

网友(2008-01-21):
我感觉用PCCAD2004还挺好用的,不想用08的,老感觉08不是太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用AUTO2006+PCCAD2006,感觉绘制2维图这样的组合已经足够了,2007和2008的没有用过。

请问:使用基准符号JZ标注时,机器稳定吗?

网友:
根据我的经历,不少公司仍然在用CAD2004甚至更低的版本,如果楼主更新太快,就只能看人家的图,而人家看不到你的图了.还有一点,我用过的所有版本的AUTOCAD2007都带着一个恶意软件,名字叫做linkmedia,这个玩意怎么杀都杀不掉,虽然没什么大影响,但总看到它也很恶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下载版的缘故.

网友:
07版的渲染什么的搞的太先进子,接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使用基准符号JZ标注时,机器稳定吗?

比较稳定

网友:
要是有三维软件的话,我建议用个CAD2006足够了,越新的版本越打开的时间越长,占系统的资源越多,二维方面的功能并没多大的提升,就是版本低的话打不开新版本保存格式的图,就这一个缺陷.

网友(2008-02-23):
三维软件用高版本 ,CAD高低也没什么关系,我现在还在用2004

网友:
其实CAD也只是一个工具,用那个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设计思想

网友:
作为二维的CAD软件,功能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AUTOCAD+PCCAD,只不过PCCAD有时运行不太稳定

网友:
觉得cad二维的还是2006版的最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2004的好用,太高了反而用起不习惯

网友:
个人觉得AUTOCAD 2006超好用
SOLIDWORKS 2007版本也不错

不过建议楼主考虑到自己和周围相关人等的实际情况来定,
不然总是需要转换文件太麻烦了,可是版本太低了,又
不能看别人的高版本文件
请楼主斟酌!

网友:
建议使用
2006

网友:
2007和2006功能差不多。如果你在家里用CAD2007,在单位用2004,就存在资源共享问题,有时在家画的图,在单位就打不开了,主要因为单位的版本低是2004的.2007增加了三维功能!要不04的好一些.看你用管那个版本吧!都差不拉.

网友(2008-03-26):
我现在还在用R14的版本

网友:
楼上的如果真是还在用R14,那么你肯定是40岁以上的人。否则你就是在开玩笑。

网友:
R14什么东西啊    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
几年前我花了70元买的R14,几乎和正版的一样。不丢文件、不死机。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2008-04-27):
较好搭配:
三维的用Solidworks2007。两维的用zwCAD2008。

网友:
我用的是2005的 感觉还不错

网友:
sw 和cad可以互相兼容吗?

网友:
我画机械图用两个软件:
三维的用CAXA。
两维的用AutoCAD+PCCAD
.

网友:
我们用的软件是:三维的用solidworks,二维的用的是autocad2004,感觉二维没必要用高版本的。

网友:
习惯就后,更新太快,有些命令使用方法有些改变,使用时找不到感觉,适应需要一段时间,影响速度,熟能生巧,只要不影响使用,没必要更换太快。

网友(2008-06-14):
不是,04好用一点

网友:
其实高版本的软件是好些    但是考虑到你的创作别人要是可以打开欣赏
   别人也必须和你用一样的甚至更高的版本   这样就造成了资源共享上的问题    在本论坛上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发资料的楼主用的是高版本的软件    我们下载了都没法打开   可惜的很
我之前用的是2007版的    后来换成2004版的了

网友(2008-08-15):
够用就好,更新快跟不上啊

网友:
用高版本绘制的图低版本打不开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在选项/保存和打开中将保存设置成为“auto CAD2000/lLT2000图形”就行了。

网友(2009-04-10):
这要看你日常工作的性质了。如果是加工厂的小老板。那么版本一定要最高的!因为软件总是向下兼容——总不能别人送来的加工图你看不了吧。但如果是自主设计,那还是以顺手为主!

网友:
响应党的号召:与时俱进
换!

网友(2009-12-25):
我是新手,我用2009的,主要是每个命令都有帮助

网友:
cad我觉得版本越高画图越快
我现在用2010  很顺手

网友(2010-01-27):
06和07的最棒!

网友:
我一直用CAD2008+PCCAD2008组合,
三维也的也是2008版的,都蛮好的。

网友:
朋友能不能借用一下你AutoCad2008版的注册码。谢谢

网友:
就AUTOCAD而言,版本越高不一定就越好。因为CAD公司在升降软件时,他们不会考虑周全实际用户的需求和习惯,有些功能升级后反而不如升级前方便。

网友:
看了这么多朋友的说法,CAD回头我就换到2006就可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三维和二维同步

网友:
其实我觉行不管是CAD,还是SW,都是2006版的好用

网友(2010-02-28):
看来我该找个2006装上哦

网友(2010-11-27):
我是学生,SolidWorks刚学了两年,感觉也是高版本的好用。AutoCAD正准备学,过来看看各位前辈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个人觉着07的比04的好用,建议你换

网友:
我一直用的AUTOCAD 2008,觉得挺好的!

网友:
没必要,其实都差不多啊,还是得看自己用不用得习惯,还有电脑的关系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用哪个方便就用哪个

网友:
我觉得新的版本确实有新的一些功能在里边,还是更新好,至于兼容的问题,可以设置成低版本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OUTCAD2008也不错,还 好 用

网友:
我觉得自己习惯用哪个版本就用那个,毕竟大部分不是在图像工作室工作,那些人需要更高级版本来满足其工作要求,而我们这样一般的人则不同了…

网友:
能出好的图纸,能有高效率的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0-12-28):
都差不多,我用的是CAD2008

网友:
没必要,AutoCAD主要是二维,三维用起来比较麻烦,还不如用Solidworks方便

网友:
CAD2010也见过  但是我觉得CAD2005的就已经够用了 SW话三维版本高的好

网友:
我觉得2006挺好的。

网友:
个人意见是,有新版本一定要试试,如果适合自己,那就用最新的,如果发现不合适,就用回原来的。
2 e' Z' W; p+ u3 ^因为,软件升级不是随随便便的,肯定是有作者认为好的改进,而这些改进有可能对我们也很有用啊

网友:
我用07,挺好用的,暂时不会换,04的虽然经典但已经老了,打不开新版本的图纸了,

网友(2011-03-24):
看来我是得换换了,还在用04

网友:
旧版本,用新版本可以打开,旧版本打开新版本设计的图纸,有难度。

网友:
不知道哦,我用过04和06的感觉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越高越好,年年更新,不会落伍

网友:
公司用什么版本你就用什么版本就可以了
要不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

网友:
主要看应用的熟练程度,2007也很好用,现在用2010版本是参数化了,简单多了。

网友D(2014-12-01):
我喜欢用最新版本的CAD,我觉得软件还是应该选用最新版本的,autocad2015就超级好用!软件的升级只会越升级越好用,只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网友(点评):
2015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用最新版本的CAD,我觉得软件还是应该选用最新版本的,autocad2015就超级好用!软件的升级只会越升级 ...

网上有免费下载的。autocad2015机械版也有免费的。百度搜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维的CAD基本到06的版本就行了,以后更新都是在三维上面做文章,没用的。

三维和二维本来局势分开的软件 ...

AUTOCAD我用2014的。10版开始界面有很大改变。你不用14,10还是要用撒、

网友(2015-04-02):
我觉得2006版本的最好用

网友:
2006版本的我觉得很好用,自从一上市我就用到现在

网友(2015-07-19):
solidworks 三维,二维CAD两都组合,机械设计已足够。

网友(2015-08-23):
版本更新强迫症。同样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