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刀稍微大点(40丝)就停车,大连的经济型数控车cka6150

楼主(2007-12-11):
求助:数控车床没力气

有台大连产的经济型数控车cka6150,配置电磁离合器+双速电机.车削工件时,进刀稍微大点(40丝)就停车。
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
什么是停车?
一般应该有过载保护,要是超过人家设定的值,那就应该停.确认机床允许这样的加工负载,如果机床设计允许,那就是保护调整不当,调到正常值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床?
检查一下你的电机有没装键. ,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哭泣,你不是第一个.

楼主:
回狙击手

刚用了没多久 大概3个月吧。
我觉得是电磁离合器的原因,今天还没查。明天看看~

楼主:
今天查了电磁离合器的线圈电压,明显过低.
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虾懂的?

网友:
请厂方来人.要调磨擦片。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电磁离合器的铜电刷.
调电磁离合器的摩擦片也没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