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码中改变主轴的旋转方向对机床有害不?

楼主(2007-12-11):
为了达到顺铣、逆铣的控制,我想在数控机床的G代码中改变主轴的转向,比如

……
N0100 M03 S5000
N0105 G01 X10 Y10 Z10
N0110 M04 S500
N0120 G01 X50 Y50 Z50
……

这样做,对机床有害么?

如果不行,是不是我就应该改变进给的方向呢(来达到顺铣的效果)?

网友A:
这样对机床主电机、主轴的冲击太大,影响使用寿命。
可以先停主轴再换转向,也就是说中间加上主轴停转指令及相应的延时时间。

最好是通过改变进给方向来实现顺铣。

网友:
请按照机床的常规操作使用,不然机床会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机床主电机、主轴的冲击太大,影响使用寿命。
可以先停主轴再换转向,也就是说中间加上主轴停转指令及相应的延时时间。

最好是通过改变进给方向来实现顺铣。

谢谢!明白了!

网友:
飞虎119回答非常正确

网友(2008-07-28):
型腔开粗的话M4是不能开工的,你试就知道了,数控机上的此功能用做攻丝之类要求的。不能用来铣的。

网友(2008-08-31):
这样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这一因为在顺铣和逆铣时道具的切削方向不对,设正转时刀刃切削,而反转时则用刀背切削,这样对刀具磨损太大,而且对工件则是挤压切削,工件会报废的。

网友:
一般机床梯形图中会进行互锁.所以,程序中的M04是不能得到执行的.
同时,在机床主轴启动时,通常会有安全互锁: 既主轴不在停止(低速)状态下时,禁止运转启动.
但是无论如何,总应该先停下主轴.

另外,我想重点陈述一下:通常意义上的"顺铣"和"逆铣"与主轴本身的旋转方向是无关的,
这一点,请飞虎大侠出来说说吧.

网友:
这样的话磨损应该很大吧..

网友:
顺铣是刀具旋转,刀刃接触工件时和工件移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往后的,而逆铣则相反,刀具旋转,刀刃接触工件时正好是和工件相对的,就好象两个人相互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