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防尘盖的"活盖"与"死盖"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12-11):
大侠,

谁能详细说明"活"和"死"的区别?

有图最好!!!

网友:
活盖就是可卸式防尘盖,死盖就是压入后,取出来防尘盖就被破坏了,属于一次性压入式

楼主:
谢谢,如有图片最好!!!

网友A(2015-03-14):
关节轴承该如何防尘、防泥啊

网友(2015-04-21):
引用 网友A:
关节轴承该如何防尘、防泥啊

这个关节轴承是带防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