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表面处理可提高不锈钢的耐磨性?

楼主(2007-12-11):
有没有什么表面处理方法可提高不锈钢的耐磨性?```````谢谢

网友:
请问:不锈钢用在什么场合?是运动零件吗?

网友:
楼主这问题去表面工程板块比较合适

提高耐磨的话 简单处理抛砂就可以,表面淬火,不知道不锈钢可不可以,还请大侠指点,然后就是化学处理如渗碳、渗氮。也不太清楚不锈钢可不可这样操作,也许不行,高温下可能会有组织变化

网友:
奥氏体是不能够通过热处理来改变其物理性能的,但是可以采用冷作的机加工来提高硬度。不知道楼主的不锈钢是什么牌号,最好能够提供上来。

网友:
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
不锈钢
电镀--镀硬络
化学热处理---离子渗氮
表面强化--气相沉积
涂层--

网友:
就更加有意思了
貌似高手不多哈

楼主:
当时和客户聊天的时候想到的,问不锈钢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的时候,我问了我们领导,他们说倒是没有,那个件是个固定爪,工装上的,就爪的地方需要做一下处理

网友:
电镀hard chrome;离子渗氮

网友:
电镀--镀铬
或者-喷涂
还可以采用渗氮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通过热处理强化,2Cr13、3Cr13等可达到HRC48-55

网友(2009-08-07):
喷涂PTFE涂层,以降低摩擦系数,达到耐磨的效果,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09-11-17):
渗氮、热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