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加工最方便又最省钱的方法-附图

楼主(2007-12-11):
要确保螺纹齿的形状!!!

网友:
用模具压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用125T的冲床也不行啊
型材也没法拉

网友:
线切割行不行?

网友:
模具能加工出来?那是什么类型的模具? 望赐教 呵呵。。钣金没见过就加工过那东西,貌似是机加工可以做的吧。考虑到齿轮的加工方法(铣齿,插齿....)楼主可以找机加工的厂家问问.个人觉得应该能铣出来。。。

楼主:
加工中心可以加工 不过就是太浪费拉 线切割也不行 能不能再棒我想想办法

网友:
125 t 冲床不行,压力太小了,估计要400~500 t 以上的油压机才行。

楼主:
400~500T的 油压机有可能行 还没有试过 问题是我公司没有那么大的油压机 而且这个是螺纹齿与零件配合的 精度要求满高的 不知道那么大的油压机行不行

网友:
还可以铣加工。应该也可以象型材一样拉出来的,找生产型材的厂家咨询一下,可能是会点变形,要整形一下。

楼主:
型材产家找拉几家 他们说做不了啊 因为这个是螺纹齿 不是一般的型材可以整形的 这个没法整形啊 还要和其他零件配合的

网友:
精度要求挺高。。。  找外协 铣去吧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想到   激光切割加工   呢...这个可是新兴的行业哦...快.准.狠...价格T=4mm为   13元/米左右....量多,当然打折.

线切割也行,不过,历时久,收费也不会便宜..

网友:
做的型材可以带一点槽状的,然后在用模具挤压,如果是一个平板材料很难一次冷挤压出你要求的产品,得几次挤压
300T的油压机应该可以了

网友(2008-01-26):
能不能先铸造毛坯外形,再做一把螺纹模型刨刀精准刨

网友:
嗯嗯5楼大大说的很有道理
通常这形状都是要机械加工
不然光板金应该做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