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推土机履带的订单---求助

楼主(2007-12-11):
各位大侠好:
       我公司近来接到一种关于推土机履带的定单,由于第一次接触,在此小弟望给位大侠能够慷慨相助,帮忙解决以下问题:
                   1.在山地等恶劣环境下所使用的推土机履带一般都为什么材质
                   2.我们这种产品是通过锻造的工艺完成,那它的热处理工艺为如何?

网友:
对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对于设计来讲好象不苛刻呀,一般你说是大的块石场地等才算是苛刻场地,你可以把你们的技术要求拿出来大家出方案,材质一般用12mn 就可以了,现在我所接触的都是铸造的,你所说的锻造的我觉得很难做,因为履带的设计重点和制造难点是内部胫的布置和数量.

网友:
我想楼主只是做加工生产吧,产品图纸是对方提供,不知猜的对不对。
如果是的话,对方就给出加工材质吧,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感觉应该是耐磨、强度高的材料。

楼主:
两位大侠所言极是,我们是搞贸易的,客户只发一张组装图纸,具体的材质客户方面希望通过询问本国的使用种类看是否符合韩国的使用标准.
说话我们现在接到这个定单也狠抓虾,就是想通过大家的帮助了解一下国内的履带所采用的材质及其材质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热处理工艺.
如果有国外的更好!~~
望大家给予帮助,小弟在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