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5是什么材料,对应国内的是什么牌号?

楼主(2007-12-11):
现在求购S355材料一点 有可以卖的打我电话

网友:
低合金结构钢S355成分C≤0.24; Mn≤1.60;Si≤0.55; P、S≤0.04; N≤0.009" B/ ?3 |. ]7 F( A7 N
国内貌似没有。。

网友:
和国内比较接近,没有相同的。可以用Q345C或Q345E

网友:
是欧洲标准 牌号,类似于Q345C或Q34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