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怎么焊?用什么焊丝和焊剂?

楼主(2007-12-11):
16Mn怎么焊?用什么焊丝和焊剂?谢谢。

网友:
搂住好!
    16Mn即Q345B属于低合金钢,是常用的金属材料。
    其实在本版块的一些工艺评定样本中就有该材料的焊接方式及焊材选用;
    可用手工电弧焊,J507焊条,直流反接;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E501T-1,直流反接;
    埋弧焊,H10MnSi,HJ431,直流反接。

楼主:
谢谢版主同志提点

网友:
16Mn用J506即行,焊丝使用ER49-1或ER50-6就行

网友:
同意
J506和J507均可以使用。

网友(2008-04-02):
领教

谢谢大家。
上边70-80,下边40-50,厚85-95的倒梯形焊口,材质16锰,适合怎么焊。
现在用502焊条,看来要马上改用506或507了。

网友:
这么厚,用埋弧焊多好!

网友:
建议焊条电弧焊+埋弧自动焊。焊条用J507,焊丝用H10Mn2A配合焊剂SJ101或HJ431。
注意这么厚应该焊前进行80度到150度的预热,焊后缓冷或消氢处理

网友:
感谢

焊口尺寸不固定,所以无法用埋弧焊。
我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在咱们论坛行么?
好了,我去塑料粘接分区看看。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