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SMnPb30+c 是什么材料,表面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7-12-11):
求助各位大大,材料牌号  11SMnPb30+c 是什么材料,表面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与Y12Pb——Y15Pb接近

网友:
网上搜索结果

机械力学性能一般,此材料的突出特点是切削性能良好,
4 p+ M- ?7 }7 U: ]% O通常用来制作不重要(对机械性能要求不高)的零件;又称快削钢,易车铁

网友:
是易车铁,美国标准12L14,日本SUM24L,一般表面会进行电镀或煲黑.

网友:
11SMnPb30+c

易切削钢,按美国标准12L14,材料比较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