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请教

楼主(2007-12-11):
PH10MQ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可以调整吗?

网友(2008-01-14):
可以啊啊,我就是用的这个啊

网友:
问题问的不青不楚的,调整什么?那个方面

网友:
不可调整,主要部件都在z轴里面,全部返UK

楼主:
如果探针加长了,转个角度(90-90)时用眼睛都能够看出来他向一边斜,我怎样调整他到一个相对真确的位置呢?还是这种型号的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无法调整,若出现该情况,估计是撞机过,把测座撞歪了

若不怕危险,可以试着在断电的情况下轻轻的掰下,或许可以掰正过来,不过不推荐

楼主:
换一个测座要多少钱,买回来了自己可以安装吗?要不要专业人士来维修,校正?

网友(2008-02-18):
ph10mq的比较昂贵了,全新的usd2w左右
若sn在l前的话,试着rbe会便宜很多

网友:
如果探针加长了,转个角度(90-90)时用眼睛都能够看出来他向一边斜,我怎样调整他到一个相对真确的位置呢?还是这种型号的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针对你这问题,我认为非常简单!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探头的问题!而是三坐标厂家对你的机器根本就没有调整好就移交给你使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厂家!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来调,就是调解固定探头在轴上的那几个螺丝!用90/90,90/-90(就是在X或Y轴方向用两位置的探针来测量同一点!将他们的测量值调到你许可的范围内!

楼主:
PH10MQ的测座可以调整吗?除了螺丝好像还有定位销,

网友:
三坐标能检测圆柱度吗?检测的准确度怎样?

网友:
可以检测,和三坐标本身的技术指标有关。

网友:
请问你有关于MZC和LSC评定方法的资料吗?哪个更适合用于圆柱度的评定?

网友:
三坐标能检测双面研磨机里面的研磨工件吗?检测的准确度怎样?

三坐标能检测双面研磨机里面的研磨工件吗?检测的准确度怎样?
  双面研磨机等金属材料的平面研磨和抛光。
  通过上、下研磨盘、太阳轮、游星轮在加工时形成四个方向、速度相互协调的研磨运动,达到上下表面同时研磨的高效运作。
下研磨盘可升降,方便工件装卸。气动太阳轮变向装置,精确控制工件两面研磨精度和速度。
现在我厂想通过自动测量系统来控制双面研磨机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要有条件才可以回答。第一是零件的精度, 第二是你现场三座标的精度,很简单的精度匹配原则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可以调整的,如果自己不放心可以找服务工程师帮你们调啊,不然就自己调,就象9楼说的

楼主:
调整过程有难度吗,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再找售后服务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挺对,自己可以调,但是你调解固定探头在轴上的那几个螺丝时,手一定得托着测头,撞上平台就不好了.

网友:
你可以把测针卸下后,大概校一下,然后校正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9):
PH10MQ的结构的特点是精密,必须不能调整!但是在安装的时候是可以对准角度的,你的问题应该是安装时留下的!

网友(2013-12-03):
谢谢!新手想自学三坐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