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动平衡的转速降低可保证等级不变吗

楼主(2007-12-11):
请教各位大虾
辊子动平衡,辊重300KG  要求转速1150r/min 平衡等级G16  现动平衡机达不到此转速, 如降到680转如何保证平衡精度不变?

网友(2008-08-11):
如果降低转速,就必须提高平衡等级。转速越高其平衡后的精度就越高,转速越低就容易平衡,在高转速下就会暴露出动不平衡。所以必须提高平衡的级别。

网友(2010-05-18):
我也在做啊,不懂啊.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等级是要提高,具体数值还是到有条件的厂家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