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转速多少能保证寿命?

楼主(2007-12-11):
轴承厂家:SKF
型号:24144CC/W33
参照转速1000r/min     限制转速1400r/min
安装在棒材生产线的一减速机的一段轴上,减速机的最大轧制力矩50KN·m,
总速比5.6,转动惯量5.24

现出现的问题是轴承转速在1270r/min左右时轴承过热,没使用几个钟头轴承的保持架即变形,轴承研死。
求助:这个轴承在此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寿命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楼主:
我是学液压的,,轴承这方面一窍不通,,哪位大虾帮着解决一下,,谢了先

网友:
型号为24144CC/W33的SKF轴承,你已经写了,其参照转速1000r/min , 限制转速1400r/min,
也就是说最高转速不要超过1400r/min,1000r/min应该是额定转速了,轴承发热很正常.

网友:
用极限转速为2000的就安全了

网友:
SKF的24144CC/W33轴承是调心滚子轴承,你还是换极限转速高的轴承吧,

网友A:
本区有一帖专门解释参照转速,限制转速.对于调心滚子轴承,这两者都不要超.

这个轴承在此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寿命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在减速机应用场合,在没有急加减速和强烈冲击的条件下,采用稀油润滑,你那个轴承24144CC/W33跑900-1000rpm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区有一帖专门解释参照转速,限制转速.对于调心滚子轴承,这两者都不要超.

这个轴承在此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寿命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在减速机应用场合,在没有急加减速和强烈冲击的条件下,采用稀油润滑,你那个 ...

针对调心滚子轴承,什么是其参照转速和限制转速?
我终于在论坛里面搜到了
(1)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064&highlight=%BC%AB%CF%DE%D7%AA%CB%D9
轴承的热参考转速和极限转速
(2)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说明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1519&highlight=%B5%F7%D0%C4%B9%F6%D7%D3%D6%E1%B3%D0
请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现在我开始学习轴承的知识了,,

网友:
是否可以把参照转速和限制转速理解为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呢?

网友(2008-09-12):
要考虑轴承游隙问题

刚刚你提到是用在轧机上的,这个需要考虑轴承的工作温度。因为它会影响到轴承的游隙。你需要提供一下轴承的工作温度。以及安装的过盈量,来选择适当的轴承游隙。另外你所说的保持架变形,可能也与温度有关。普通轴承的工作温度,不应该超过120摄氏度。如果有不够详细的地方,可以发邮件:37596647@qq.com交流讨论。

网友:
还有需要注意润滑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