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流泵与离心泵、轴流泵性能比较

楼主(2007-12-11):
混流泵与离心泵、轴流泵性能比较
        混流泵从外形、结构都是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混流泵的抽水原理,叶轮的高速旋转,既产生离心泵的离心力,又具有轴流泵的推升力,混流泵靠这两种力的混合作用而抽水。混流泵的使用性能也是介乎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它和离心泵比较,扬程低一些,而流量大一些;它与轴流泵比较,扬程高一些,但流量又小一些。这对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了一种泵型因地制宜的选用。

  混流泵的使用性能以工作参数来表示。例如流量、扬程、功率、效率、转速等。在一定转速下,以流量为变量,也就是如果改变水泵的流量,则水泵的扬程、功率和效率等都随之而变化。把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规律,综合绘制成几条曲线来表示,这就是水泵性能曲线。混流泵的性能曲线形状也是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对于高扬程混流泵,其流量与扬程、流量与功率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接近于离心泵,在使用上,可采用关闭阀门启动,这时功率最小,动力机安全。对于低扬程混流泵,性能参数之间的变化规律接近于轴流泵,在使用上,不宜采用关阀启动,而应该开阀启动,这时功率比较小,电动机不容易被烧毁。
  鉴于以上特点,混流泵适用于丘陵地区的农田排灌。

网友:
混流泵的性能是否与混流风机的性能相似啊?混流风机的外形、结构、和性能也是介于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之间的。
泵的参数是扬程,而风机的参数是压力,流量都是流量,所以泵和风机的性能曲线很相似,都有有因次性能曲线和无因次性能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