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的弯头和42CrMo接头焊接---请教

楼主(2007-12-11):
请教:

有个产品是不锈钢304的弯头和42CrMo接头焊接, 管件的壁厚是88.9*14.2的,要求耐压250到300Bar 。

如何焊接 工艺怎样?

谢谢。

网友:
搂住好!
    用氩弧焊是可以焊接的,不过我没有实践过,也没有相应的工艺评定支持,先不能给您具体的工艺,见谅!

网友:
不锈钢304的弯头和42CrMo接头焊接,不妨试一试MG600焊条,不过42CrMo容易形成二次淬火,易开裂。MG600的材质单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http://hi.baidu.com/yingyuanweld ... f7f165d0164e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