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M4的不锈钢螺丝能承受50Nm的力矩吗?

楼主(2007-12-11):
本人不才 遇到实际问题 望各位大虾帮助
就是一个dly0型号的电磁离合器  等弧度用3个M4的不锈钢螺丝固定
能顶的住50Nm的力矩吗?  会断吗?

网友:
要看你每天设备承力的时间和次数了

网友:
有点问题,最好能加定位销。

网友:
要看3个M4的不锈钢螺丝所在圆的直径是多大,这样才能进行强度校核。

楼主:
补充一下 3个M4的不锈钢螺丝的所在圆的直径为41mm

网友: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不行,我用过一电机是4个M2在19的圆上安装,电机扭矩是0.5Nm,你这大100倍才M3,建议你计算一下。

网友:
粗算一下,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  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加速老化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