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磨床的磨头升降丝杠磨损严重---请教

楼主(2007-12-11):
谁做进口数控磨床的滚珠丝杠啊?

一台美国进口的麦迪逊公司的专用磨床的磨头升降丝杠磨损严重,液压系统也问题多多,那位高手给帮助一下啊?

网友:
丝杠如果买不到原厂的,就只能自己测绘定做了。如果加工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从汉江或南京工艺定做即可,最快约1个月才能做出来,为了保险、节省时间,最好一次定做2根。

网友:
滚珠丝杠的磨损一般都是从钢珠先开始的,如果丝杠磨损的不是很严重的话 可以吧螺母拆下来 测量钢珠直径,然后用大几个μ的钢珠换上去即可,如果是双螺母的丝杠,可以增加中间预压片的厚度.如果丝杠磨损严重就只能换丝杠了,但建议选择好一点的,因为材料不好的话很快就又磨坏了!

网友:
丝杠建议换,费用不会超过6000。

网友(2017-05-10):
最近也遇到丝杠磨损了,原因不明,有没有这方面专家给科普一下机床丝杠磨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