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出口压力与调定压力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7-12-11):
请教:

当减压阀的进口压力小于调定压力时,减压阀的进出口压力相等,那可以认为减压阀的阀口全开了,即没有预紧力的状态,相当于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就这样理解

楼主:
那减压阀的阀口全开就是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了,即进出口压力相等,  特定的状态就是进口压力小于调定压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理解没错
减压阀就是当出口压力大于调定压力时才起作用的

网友:
如果没有减压阀弹簧预紧力,减压阀进口来油后就会将阀口关闭

网友:
减压就是以阀口的节流损失为代价的,阀口没有损失,何以减压。

网友:
减压阀,进口压力与出口压力相等,这和版主理解的是一样的,只有出口的压力大于进口的压力时,液压油才会推对阀移动,这样才会起到减压的作用。

楼主:
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可以有两个状态:
(1)减压阀的预紧力最大,进出口压力相等 ,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
(2)当进口压力小于减压阀的出口调定压力时,减压阀的进出口压力相等,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

减压阀不起减压作用的上述两种状态观察现象一样,但本质不同,至少弹簧的预紧力就不同,该怎么理解?两种情况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呵呵,温故知新......(告诉我未超过120秒,属于灌水,冤)

网友:
大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对了.弹簧全松开,相当于阀关闭.

网友:
减压阀控制的是出口压力,压力来源不能低于控制压力,否则不起作用.说法是对的.

网友:
减压阀有三种型式,定比,定差,定值.我就谈一下定比减压阀,减压阀的入口压力肯定要大于出口压力,减压阀才会起到减压的作用.减压阀的工作情况,其实,当你调整压力的时候,减压就是减掉弹簧对阀芯压缩的力.达到减压的目的.而溢流阀就是增大弹簧的预紧力,增大阀芯的阻力达到增大压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