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油管通径这样选合适吗?

楼主(2007-12-11):
已知:
泵1为轴向变量柱塞泵  最大排量50cc/rev
泵2为定量齿轮泵 排量5cc/rev
两泵串连只有一个吸油口 直径33mm
发动机驱动 额定转速2200rpm

原先机器上用的是软管通径38.1
是不是细了?
我按手册初选吸油管通径为52mm 做成硬管主体部分外径60.3mm
两头与邮箱和泵的连接采用变径钢管加胶管用抱箍固定
大家帮我看看这样设计合适吗?
谢谢!

网友(2008-01-16):
这个设计可以.以前我也遇到过些类情况.两台泵一个吸油管,就要分别计算出来每台泵的吸油管的大小,再相加,就取经验值就可以.公式,在设计书里有的

网友:
按照计算后划线取值
最小需要内径3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