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压、电流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7-12-11):
我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厂里使用的焊机是唐山松下的MAG焊机、TIG焊机,使用的焊接方法是MAG焊和TIG焊,但我每次在编写技术文件时,总拿不定电压与电流该如何根据板厚和焊接接头来确定,尽管我也知道电压和电流是根据板厚、接头形式、焊接方式来确定的,但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确定,最好有一个简单的小系统给我查询,当我输入了板厚、接头形式(对接、角接等)等信息时,电流和电压就可以显示出来。现想请问各位焊接高手,谁有这个小系统啊?或者谁知道该如何去根据上面所提到的信息去确定电压和电流啊?本人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焊机的电压与电流应该根据板厚、接头形式(对接、角接等)、焊接方式来确定的,社区里面好象还没有这个软件,
只有如下两个
(1)焊接焊条型号自动选择软件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D3%2B%C8%ED%BC%FE
(2)焊接术语查询软件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D3%2B%C8%ED%BC%FE
你可以在焊接版块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象有些企业在用什么焊接CAPP系统,其功能好象能满足我的要求,你听说吗?或者你有这么一个小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