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滚压头示意图

楼主(2007-12-12):
太阳围城:你需的资料未找到,简易画一图供你参考。

网友:
谢谢!
单刀滚压!
孔是加油的吗?
钢球后面的垫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孔是加油的吗?是的,你用在加工中油可到位润滑不要该斜孔。钢球后面的垫材料:聚四氟乙烯、尼龙都可。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尼龙为垫时,滚压力大时或温升时,会有让刀现象?

楼主:
该材料不是你所想象的,现在的夹具上我们也常用上,比较硬的。这是一个已经成熟。

网友:
请问羚羊兄你的设计对于滚压盲孔根部是否有盲区,一般盲孔根部有多少滚不到头

楼主:
我一般考虑预留大约20mm,当然得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2008-01-13):
这种滚扎头滚扎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我们的滚刀盲孔只有1-2毫米加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