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件用水煮的原理?

楼主(2007-12-12):
我有一批尼龙材质接头,拧紧后容易断裂,大家都认为是材质问题,但后来有人说用水煮一下,性能会好很多,结果煮了一个晚上,经过试验,果然不会断裂了。本人乃菜鸟,不懂其中原理,用开水煮就可以改变塑料件的物理性能吗?塑料件还有那些处理方法?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遇到过
尼龙材料车内外圆后(车内孔时)裂开,主要出现在钻头打孔出头时最容易裂开,后改进钻头打孔出头时的转速和进刀量,就很少发生了
委托外协单位加工,他们把尼龙水煮24小时后加工不裂。

至于水煮后加工不开裂,原理也不知道,
尼龙具有吸水性,零件放置一段时间后,内外径会发生变化
猜想是消除内应力,
请知道的人来解释下原理。

网友:
尼龙分子式中含有酰氨基,酰氨基能够和水分子之间形成氢键,因此具有很大吸水性,随着吸水的增大减少,尼龙的各种特性都会有所变化,当吸湿量增大,尼龙的屈服强度会降低,但屈服伸长率、冲击强度均会变大,温度升高也会加强尼龙的冲击强度。
个人认为水煮应该是增强了其冲击强度,才会有你们所说的现象。
尼龙材料受气候影响尺寸很不稳定,一般外观件及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的产品,设计时尽量不使用,如使用还需考虑消费群体所在地的气候。

楼主:
谢谢讲解,受教了。。

网友A: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料;
2 尼龙材料容易吸水,含有亲水基(酰氨基)。

对结晶性聚合物而言,在注塑加工时,很迅速的冷却使得材料无法自然结晶定型,从而使材料内部存在较强的内应力。没有经过“回火”处理的尼龙料,其内部因为在定型后,大分子仍然会趋向于自然取向、结晶的运动,这会导致材料内应力进一步加剧。因此,没有经过水煮工序的尼龙件其脆性非常大,在受到外力时,很容易崩掉或者是断裂。

那么,如果让已经成型的尼龙大分子自然取向、结晶,尽量消除内应力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水煮工序其实跟我们的金属“回火”处理工序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让尼龙件在一定的水温浸泡,让其内部的大分子尽量的趋于自然取向和达到内部的结晶与解晶的平衡,从而消除其内部应力。表现在外面就是:尼龙件的韧性大大增强,脆性基本消除。

那么为什么要用水煮呢?
那就是因为尼龙含亲水基团——酰氨基团,它导致尼龙容易吸水,但尼龙吸收一定的水分后,有助于其内部大分子的取向和结晶运动。

尼龙件水煮的最佳温度和时间:
90-100℃,2-3小时。
低于90度,效果不好,超过3小时,也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从性价比而言,上述工艺条件最佳。

网友:
谢谢讲解,受教了。。

问6楼
尼龙水煮后,零件放置了一段时间后,零件尺寸是否还会变化??
尼龙水煮后,对尼龙老化是否有什么作用?

网友:
答7楼

第一个问题:
只要:
1 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合理,不出现局部应力集中过大;
2 材料在成型过程中是接近设计理论重量,即注塑成型过程中是注射饱满了(一般人称:打踏实了)。
那么水煮后,其尺寸均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
水煮对尼龙的老化基本没什么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补充一点:
注意煮的工艺条件,如果用带压力的水、温度过高的者例外。

网友:
讨教
在采购时如何判别尼龙质量好坏?是否会裂开?

网友:
谢谢了,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尼龙在机械加工完后用水煮也可以提高尺寸的稳定性!

楼主:
我们在进货检验时一般用榔头敲,容易断的拒收,
或者用其他的破坏性方法检查。好像从外观上看不出区别。

网友:
隔行如隔山,多谢!
原来解决问题是如此的简单!

网友:
多谢claycao的讲解,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2010-01-13):
谢谢,在验收中确实碰到这质量问题。

网友:
尼龙还有这个特性啊   那以前的尼龙衣服一洗就缩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2010-03-16):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谢谢了。

网友:
哈哈
长了见识了
多谢多谢啊!!!

网友(2010-11-06):
三菱树脂株式会社POM(赛钢)及MC(尼龙)产品简介
POM-NC(自然色)/POM-BC(黑色)(基本型)
基本型,是以ACETAL(POM)Co-polymer为原料的结晶性高的工程塑胶材料,具有耐疲劳性。
产品特点:1、机械强度高  2、耐疲劳性   3、 吸水性低, 4、机械加工性 能好
主要用途:POM-NC 食品加工机械、医疗机器零件等的卫生性用途,一般机械零件,薄片可用于衬垫、推力垫圈、衬片等。POM-BC 需要高耐候性的用途,无中间层圆棒用在尺寸精度高的精密机械部分等。
注:85℃以上温水中不能使用。
POM Hyper(低变形型)
本公司具有优异的押出和防翘技术,是不易变形的尺寸安定性甚优的产品。
产品特点:1、维持了POM-NC基本型的特长,并具有下述性能。2、尺寸安定性3、机械强度高。
主要用途:POM-NC(HY) 食品加工机械、医疗机器零件等卫生性用途,一般的机械零件等。
POM-BC(HY) 用于需要耐候性的用途等。
注:85℃以上温水中不能使用。
POM-HL(摺动型)
POM-NC发挥优异的尺寸安定性、机械加工性强度,并使润滑性更提高了一步,色调呈白色,比POM-SL用途更为广泛。
产品特点:POM-HL的动摩擦系数比POM-NC更小,摺动时的摩擦热少,有小动力便可驱动的优点。
磨耗少,具有不易卡住与打滑的性能。
主要用途:润滑性好, 衬板、滑板、导轨、轴承、滑轮等,食品加工机械、医疗机器用零件等。
注:85℃以上温水中不能使用。
POM-NH (DELRIN)        (机械强度高、摺动性能好、电气绝缘性高)
使用适合FDA规格的原料,特别是机械强度高、摺动性能好、电气绝缘性高,从而用途广泛。
产品特点:
      比起Co-polymer,特别是机械性强度、摺动性能、电气绝缘性高,因此用途广泛。
     1、电气绝缘性高。     2、摺动性优异。     3、机械强度高。
主要用途:     电气绝缘板、轴承、食品加工机械、医疗机器零件等卫生领域器械。一般机器零件。
注:60℃以上温水中不能使用。

Mc901(基本型)
产品特点:1、机械性能高、耐久性好.2、具有自润性,3、具有连续使用温度在120℃的高耐热性。
4、具有不被有机溶剂、油渍、强碱性药品腐蚀的耐药品性。
主要用途:1、在机械强度方面应用     车轮、齿轮、链轮、滚轮、轴承、栈板等.
2、在低摩擦系数、防止接触面受伤应用     滑板、星型轮、导轮、栈板等.
3、在绝缘性方面应用     具有电气绝缘性。
MC801(耐候性、耐磨性、滑动性)
在MC901基础上加入了特殊石墨,提高了耐候性、耐磨性、滑动性。
产品特点:1、添加了特殊石墨的MC801呈铁黑色。
2、在耐候性方面表现为可遮断紫外线,可在室外长期使用。
3、使MC901的优异耐磨性在不损坏其物性之上,更加提高了。
主要用途:1、在耐侯性方面应用     牵引盘、滚轮、轨道飞车轮等。
2、在耐磨性方面应用     星型轮、导轮、轴承、滑轮等。
MC703(滑动性、耐磨性)
以MC901为基材,加入了特殊润滑剂,更提高了滑动性、耐磨性。
产品特点:1、防止卡住与打滑   2、低摩擦系数 3、耐磨耗性
主要用途:1、在滑动性能和耐磨耗性方面应用     吊车力臂里的滑板、里衬片、阀片等。
2、在摩擦系数方面应用     导板、凸轮等。
3、可不给油运转应用     齿轮、滚轮、轴承等。
MC601ST(耐荷重性和耐热性)
以MC901为基材,添加了特殊填充材,提高了耐荷重性和耐热性。
产品特点:
1、高机械强度  2、热安定性甚为优异     可在150℃的环境下使用。
主要用途1、在耐荷重方面应用     荷重很大的车轮、滚轮、齿轮、里衬板等。
2、在耐热性方面应用     高温制品的零件、附件、板状治具,高温范围车轮、滚轮、轴承。
MC604HR(高强度、耐热型)
无填充材的高强度、耐热型,将MC尼龙具有的机械强度在50℃以上的高温域更为提高。
产品特点:1、特别是在50℃以上的高温区,机械强度是MC901的1.3倍。
2、热安定性甚为优异,可在150℃的环境下使用。
3、没有添加补强用的填充材,所以机加工性能与MC901一样良好。
主要用途:      在高温下需求强度高的用途      如车轮、滚轮、齿轮、里衬板。
MC501CD R2/R6(导电性能/防止带电性能)
以MC901为基材,添加了碳系填充材,以增加导电性能/防止带电性能,可用在由于发生静电树脂化困难的地方。
产品特点:1、抵抗值极低     R2的体积固有抵抗是1~ Ω.m,而R6是 ~ Ω.m低值。
2、性能均匀     MC501CD填充材分散很均匀,任何地方的抵抗值都相同,
3、没有抵抗值的经时变化     碳系填充材与使用导电性涂料以及填充界面活性剂的塑胶不一样,不会经常改变抵抗值,即使表面有磨损,抵抗值也不会变。
主要用途:1、防止电子零件受伤害     IC零件搬送储藏用,如暗盒、托盘、集装箱、导轨等。
2、防止静电吸附尘埃     如车轮、滚轮、导轨等。
3、防止静电火花的产生     处理溶剂的零件设备等。
4、防止电子零件部正常运动     如精密测定装置的部分、电磁波的遮护板等。
MC501CD R9(防静电型、耐热型)
比MC501CD R6更提高了高抵抗域的静电防止性、耐热性。
产品特点:1、耐热性     发挥到150℃的耐热性能。
2、防止静电性     体积固有抵抗是 ~ Ω.cm( ~ Ω.m)。
3、防止超细微粒子发生   对填充剂处方加以改良,更加控制了超细微粒子的发生。
4、机械特性     机械强度和摺动性与MC501CD性能相比毫不逊色。
主要用途:1、防静电性能     如半导体测试工程中的操作用治具、设备诱导装置等。
2、耐热性能方面     电子设备安装过程中的操作治具、导轨、托盘等。
MC501CD R11(不含碳的防静电型)
MC尼龙优异的滑动性,再加上防止静电性能的高科技高科技材料。
产品特点:
1、防止静电性能    (依据JIS L1094)的结果,半减期在2秒以下,体积固有抵抗是 ~ Ω.m。
2、污染甚少    没有填充材(碳粉),添加剂等造成的污染很少,没有碳粉造成的超细微粒子的发生。
3、外观清洁     是自然色(原色),用途广泛。
4、没有抵抗值的经时变化。
主要用途:
1、防止电子零件受伤害    IC零件搬送.储藏用,如托盘、集装箱、导轨、里衬板、滚轮、轴承等。
2、防止静电吸附尘埃     如车轮、滚轮、导轨等。
3、防止静电火花的产生     处理溶剂的零件设备等。
4、防止电子零件部正常运动     如精密测定装置的部分、电磁波的遮护板等。
MC401AB (抗菌型)
在基材MC900NC(天然色)添加了抗菌性能的产品。
产品特点:
1、抗菌性     添加了抑制微生物及细菌活动与增加的抗菌剂,适用于要求洁净卫生的零件设备。
2、机械强度与物性     具有与MC901和MC900NC同等级的数据。
3、清洁的外观      产品颜色的乳白色,看起来卫生清爽。
主要用途:
      抗菌性和食品卫生性,食品加工器械、卫生关联机器,医疗关联领域等。
咨询电话:0755-29083648  29450228   13724310915    王  生
http://www.sz-css.com

网友:
:D:D:D:D:D受教了

网友(2010-12-06):
可以,可以,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B:
学习了,O(∩_∩)O谢谢各位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O(∩_∩)O谢谢各位又学一招

网友:
硬度大的高分子材料,用水煮,实际上就是一个去应力的过程,当然有些材料吸水以后特性也会有些变化。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好处的,除非这种材料在热水中会与水起一些不可逆的化学变化。只是单纯像海绵一样吸水是没有坏处的,这个水分也会挥发。尼龙在温水中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以前不知道尼龙也可以热处理,现在学习了。看来材料这门学科,放之四海而皆准。

网友:
谢谢各位了,长见识了,非金属材料不熟悉啊,学到很多知识了。

网友C:
有道理的,我们公司的尼龙件在包装的时候都要加水的

网友(2011-01-08):
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呵呵感谢高手的分享

网友(2011-02-19):
谢谢分享!是不是大多塑料都可以这样?

网友:
各位大虾谢啦,长见识了 。

网友(2011-04-07):
受教了  谢谢,学了不少东西 :)

网友:
怎样检验质量的好坏,还有不同颜色的尼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呵,我们装机器上的水管时也用开水泡软再装。

网友(2011-05-08):
谢谢了,又学了一个知识!;

网友(2016-08-16):
受教了,正在弄这问题分析呢

网友(2016-10-11):
那水煮之后尼龙的尺寸会发生变化,放置一段时间水分挥发后,尺寸是不是又会继续变化?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A: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的,我们公司的尼龙件在包装的时候都要加水的

是泡在水里面吗

网友:
拧的过程中没有冲击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