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进给箱面板装不回了?

楼主(2007-12-12):
车床CA6140进给手柄失灵,打开进给箱面板,好象是拨块掉了(也许拆进给箱面板时掉的),装上拨块,手柄却不会拆卸(标1-8进给量的),这时要装上进给箱面板却装不上,请教有没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
找出机床使用维修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装配图解,对着装配。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大家了!
因说明书没有装配图,只有自己摸索了,好在问题解决了。在此把过程写下,愿碰到此情况的朋友借鉴。
先把面板拆下,拆下前在面板上面左右第二颗螺孔处用长螺栓吊住,记住所有拨块的位置。
再拆手柄,手柄圆周有两个销孔,一个销孔是顶丝和钢珠,一个销孔是顶丝和圆头顶丝,均取出,手柄中间轴敲出,轴上有一条条槽,拆卸的部件用柴油清洗干净。
手柄中间轴涂润滑脂,装回,装面板时长螺栓吊住,对正所有拨块的位置,装好。
手动发现没进给,打开进给箱左侧的床头箱,发现挂轮脱开了,对好锁紧。手动正常,开机噪音很大,又把面板拆下,发现最下面的拨块没对正位置,有磨损,修好装好。手动正常,开机OK

网友:
恭喜楼主,我也张了见识了

网友:
保证设备维修顺利进行的拆装注意事项:
1、拆前做标志;
2、比如长螺杆这种类似的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