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滑块退回去?

楼主(2007-12-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冲床操作,曲柄冲床滑块行程调节不当造成模具和工件压在一起!有什么办法让滑块退回去!

网友:
这个没有好的方便法,小的压力机好说些,大的则。。。如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只有松螺母,拆线条了,把模与冲床分离后装好线条,用表调好精度。

网友A:
试一下反接电机,让曲柄反转提上去。

网友:
滑块卡死,试一下反接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反接电机,让曲柄反转提上去。

机械式的冲床可以反转吗?是不是冲床的板机有了长足的改进。侠史可否让我开眼。

网友:
打错字,是“侠兄可否让我开眼。”

网友B:
要反转倒是有办法,但要考虑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反转倒是有办法,但要考虑安全。

请大侠详细说明下,我公司有时也为冲床滑块之事困,特别是上40,60,80T的冲床。若得简便方法,不胜感激。先谢了。

网友(2008-02-26):
楼主的说法不明了,是否下始点压在一起?
现在大吨位的,都有反转键,试着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