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0磨床砂轮只有小半面碰到工件---请教

楼主(2007-12-12):
7130磨床砂轮只有小半面碰到工件,修过砂轮都不行.

网友:
7130是平面磨吧???
磨圆,估计同心度不够,,平面估计导轨有问题,,修修导轨

网友:
7130是平面磨。LZ讲讲具体是什么加工情况。

网友:
确认砂轮完全修整好了
确认加工面和工作台的平行度
确认工作台和砂轮主轴的平行度
确认工作台运动时与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工件是否平整,如果不平需要垫平,表面磨平以后反面再磨平,
一般休整砂轮是为了工件平面易磨,不伤机床.

网友(2009-05-13):
4楼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