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焊接,电流、电压、送丝速度选择---请教

楼主(2007-12-12):
二氧化碳焊接时采用不同板厚的母材时,电流、电压、送丝速度选用多大?

请教,谢谢。

网友:
搂住好!
    首先更正: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其次,请查看如下连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0462&extra=page%3D5

楼主:
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03-10):
很不错啊谢谢分享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