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GrMnSiA材料打孔问题

楼主(2007-12-12):
请教各位大虾,在30GrMnSiA板上先打一组4×Φ16H7孔,有位置度要求;
然后热处理HRC35,请问孔有无变化?变化多大?
该零件为焊接件,只能在热处理之前加工孔。

网友:
热处理后,孔圆度及孔径有变化,孔形状公差变了以后会导致位置公差有变化,具体变化多少要看你的板厚及热处理工艺。

网友:
是否可以先钻穿丝孔,后热处理,再线切割割孔

网友:
可能楼主考虑到成本,但孔公差要求比较高,最好按照三楼说法,先钻穿丝孔,然后热处理,再线切割孔。

楼主:
谢谢各位!因是焊接件,穿丝没有空间,相当于孔的两端都有筋板挡着。
现已和设计协商,连筋板一起切孔。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用这个材料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我想选用这个材料,可是没有它的具体性能参数!

30GrMnSiA材料它的具体性能参数在一般的材料手册上都有。一般用在强度及韧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
先孔在热处理肯定孔径超差,况且你的是焊接件,楼主可以考虑留余量热处理之后再铰孔的办法,楼上说的线切割也很好,不过针对小批还可以,但是大批就不经济,且效率低下了

网友(2012-09-14):
在热处理前后的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
Gr是什么元素?不是C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