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外观检验标准

楼主(2007-12-12):
产品外观检验标准(五金件,印刷电路板,喷粉,油漆,丝印)

产品外观检验标准(五金件,印刷电路板,喷粉,油漆,丝印).doc

网友(2008-09-07):
非常不错的资料,图文并茂

1        目的
本标准定义维盛冲压件产品外观品质的基本要求,并确立允收/拒收之准则。
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维盛生产的所有冲压件产品。
3        相关文件
《**产品外观检验标准》。
4        定义
A级面:客户经常看到的面,如面板,机箱的上表面、正面,出给客户的零件,马口铁生产的产品等。
B级面:不移动的情况下,客户偶尔能看到的面,如机箱的后面、侧面等。
C级面:产品在移动或被打开时才能看到的面,如机箱的底面,内部零件的表面等。
5        检测条件
5.1 所有检验均应在正常照明,并模拟最终使用条件下进行。检测过程中不使用放大镜,
   所检验表面和人眼呈45°角。A级面在检测时应转动,以获得最大反光效果。B级
   面和C级面在检测期间不必转动。
                           光源=40W荧光灯
                 零件表面                       人眼

                                              距离500毫米

        A级面停留10秒,B级面停留5秒,C级面停留3秒。
6        薄板金属件外观检验标准
6.1  允收总则
6.1.1  可接受的缺陷不能影响该零件的装配和功能,否则,将被拒收。
6.1.2  缺陷允收定义了1250平方毫米的区域内各类缺陷的最大允收数量。对于较大的零件表面,可允收数量和该表面所含1250平方毫米区域数量成正比,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缺陷不能相连。
6.2        缺陷定义
6.2.1彩虹效应:镀锌有可能造成变色或“彩虹”效应。
6.2.2生锈/氧化:暴露在空气中的金属表面发生的化学反应。
6.2.3变色:底色或预期的颜色发生改变,或零件表面的颜色不一致。
6.2.4刮伤:零件表面的呈条状的浅沟。
6.2.5压痕:由尖锐物件在零件表面造成的沟痕,指甲能够感受到。
6.2.6镀痕/流痕:由于镀层厚度不均匀造成零件表面上波纹状或条状异常的区域。
6.2.7痕迹:指基体材料的小坑、折弯痕或其他痕迹,涂装后仍无法消除。
        6.2.8灰尘或油脂:在制造过程中产生并留在零件表面上的赃污(未清洗)。
        6.2.9斑点/沙粒/绒线:涂装面或零件表面任何非预期的异物。
        6.2.10凹坑:零件表面弹坑状的缺陷。
        6.2.11模压痕:因成形模具在零件表面造成的工艺痕,所有零件的模压痕的位置和大小都一样,均匀分布于成形/折弯区域。
6.3   缺陷允收表(薄板冲压件)
     每个面的缺陷数量不能超过允收的界限,如下表所示:

网友(2009-06-01):
好东西,图文并茂

网友(2023-04-18):
我也下来看看

网友(2023-08-28):
感谢分享,好好学习下机加工件的外观如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