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厚度1MM高30MM切断时需要多少力----请教

楼主(2007-12-12):
各位达人,45号钢厚度1MM高30MM切断时需要多少力,(淬火为45度),请问这个求力的公式是如何的,我是从上到下冲断的。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把1MM厚,30MM宽的板材竖起来了吗?
那应该还是用冲裁力公式吧

楼主:
谢谢高飞
        请问楼主,是把1MM厚,30MM宽的板材竖起来了吗?
    那应该还是用冲裁力公式吧
是把板材垫在铁板上,从上到下冲剪下来,不知用多少力量。

楼主:
这下面有几个公式,任选一个就可以,只能算出个大概,我公司是用Excle做好的函数算的,非常精确,如果你想得到更精确的,我可以帮你算,把冲压产品的周长或规格,厚度,原材料材质(越详细越好,如钢铁的含碳量多少)发到我邮箱 xufeng86510716@163.com,标题请注明 "算冲压力",不然我会当垃圾邮件直接删的.我会在两天内回复,如果想自己算,就用下面的任一个公式都能算.
---------------------------------------
冲床冲压力计算公司P=kltГ
其中:k为系数,一般约等于1,
       l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
算出的结果是单位是牛顿,在把结果除以9800N/T,得到的结果就是数字是多少就是多少T.
这个只能算大致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以上得到的值乘以2就可以了,这样算出的值也符合复合模的冲压力.
----------------------------------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L——工件长度
一般情况下用此公式即可。
-------------------------------------

冲压力是指在冲裁时,压力机应具有的最小压力。

P冲压=P冲裁+P卸料+P推料+P压边力+P拉深力。

冲压力是选择冲床吨位,进行模具强度。刚度校核依据。
1、 冲裁力:冲裁力及其影响周素:使板料分离动称作冲裁力.影响冲裁力的主要因素:
2.冲裁力计算:
  P冲=Ltσb
  其中:P冲裁-冲裁力
  L-冲裁件周边长度
  t-板料厚度
  σb-材料强度极限   σb-的参考数0.6  算出的结果单位为KN
3、 卸料力:把工件或废料从凸模上卸下的力
  Px=KxP冲
      其中Kx-卸料力系数   Kx-的参考数为0.04 算出的结果单位为KN
4、 推件力:将工件或废料顺着冲裁方向从凹模内推出的力

  Pt=KtPn
    Kt-推件力系数 n-留于凹模洞口内的件数

  其中x、Pt --分别为卸料力、推件力
     Kx,Kt分别是上述两种力的修正系数
    P——冲裁力;
    n—— 查正表卡在凹模洞口内的件数  Kt的参考数为0.05,结果单位为KN
      5、 压边力:  P y=1/4 [D2—(d1+2R凹)2]P

式中    D------毛坯直径

            d1-------凹模直径

            R凹-----凹模圆角半径

            p--------拉深力

6、拉深力:   Fl= d1 bk1(N)

   式中   d1-----首次拉深直径(mm)

         b-----材料抗拉强度(Mpa)

             K-------修正系数

网友:
佩服,楼主看来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你是否愿意把你们的公司奉献给大家,我在此代表大家先谢过!

楼主:
首先谢谢高飞,因为你的提醒,让我找到了我想要的资料,上面的资料我在别的地方找到的。

网友(2013-09-16):
直接用τ=F/A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