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7-12-12):
有关问题均在图纸中,哪位高手可否帮忙解答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的简单描述

不好意思,由于我找了很久都无法发送新帖,故先试一下,没想到发出了,现在我将有关问题再描述如下:
就是在进行开机进行第一个工件检测时会出现得不到所需压力时间曲线,压力直接上到3/7MPA,在不停机进行第二个工件检测时就可以得到以上要求曲线。

问:是不是溢流阀起调压力(>=2.5MPA)的原因?还是系统流量的原因?

网友A:
我把图给贴出来吧,这样大家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将有关问题再描述如下:
就是在进行开机进行第一个工件检测时会出现得不到所需压力时间曲线,压力直接上到3/7MPA,在不停机进行第二个工 ...

      我确认一下是“第一个工件检测”还是“同一工件第一次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图给贴出来吧,这样大家好看。

图片太小了吧?

楼主:
问题回答

以上是对不同零件进行检测:注明-----零件为批量生产零件
图纸应该可以看得见
更正:我所说的溢流阀的调定压力是指其起调压力在>=0.5MPA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小了吧?

直接点那个图片,可以放大的.

网友:
我觉得首先还是检查比例溢流阀的电流,确认你的电流变化值与样本上电流压力曲线相同,如果不同,此处应该有问题,如没问题我们再讨论,

网友(2010-11-17):
看不懂什么意思,杯具啊

网友:
很高科技的东西吗?请问你右边的那两个一次函数是根据什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