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求助画齿轮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2):
我在软件中编写了一个画齿轮的LSP程序。问题在于显示直径。
M=4,Z=40所得出的齿根圆直径为150.35,而半径为75.18。
而根据计算公式(齿根圆=分度圆-2*1.25*m)得出的是150。
画其它的数据却没问题哦!!!!!!!!!
为何会这样?有请高手讲解下。附带LSP程序:驱动命令为GEAR
(defun c:gear(/)
( setq
p0 (getpoint"输入齿轮中心p0: ")
m  (getreal"输入齿轮模数M: ")
Z  (getint"输入齿轮齿数Z: ")
ha 1
c 0.25
a (/ pi 9)
ra(/ (* (+ z (+ ha ha)) m) 2)
rf(/ (* (- z (* (+ ha c) 2)) m) 2)
r(/ ( * m z) 2)
rb ( * r (cos a))
ri rb
ang 0
g (polar p0 ang rb)
)
(command "circle" p0 ra)
(command "circle" p0 rf)
(command "circle" p0 r)
(command "circle" p0 rb)
(command "line"  g)
(while (< ri ra)
(setq
ang ( + ang(/ pi 360))
ri ( / rb (cos ang))
cta (-(/ (sin ang)(cos ang)) ang)
g(polar p0 cta ri))
(command g))
(command))

楼主:

一个星期还没有人帮我解决?????????????????

网友(2008-01-16):
别闹了----
看了好几次根本没问题
和我最早用的LISP差不多一样
是你会意错了
150.35是基圆直径也就是渐开线的起始圆
150它也有画出来
由基圆接直线到齿根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