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银的理论消耗和实际消耗差很多

楼主(2007-12-12):
今天去镀银厂了,因为他们说成本负担不起,实际消耗比理论消耗要多一倍,我们自然难以接受,今天去他们厂子现场试验,从头至尾跟踪,实际测得银耗量比理论的确实是多了很多,有一倍多样子……请教一下有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
我们厂也有一首工序就是镀银,我们厂采用的是刷镀的方式,,你可以测一个你零件上银层的厚度,计算镀银量,对照一下,实际消耗与零件上银的量是否相等,如果这两个地方相差不多,说明镀银厂没有控制好,,,

楼主:
我取了他的电镀液,镀前和镀后的,想测量一下他的溶液里的银离子的变化。
+ w$ t2 N4 i/ R再请教一下能通过氯离子滴定银离子的方法测量银离子的浓度吗?

网友:
这是其它车间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有空去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