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下个pro/e2.0版本中比较高的版本,哪里有下啊,

楼主(2007-12-12):
我想下个pro/e2.0版本中比较高的版本,哪里有下啊?我有个2.0英文版的,好象是2.0中比较低的,我想要中文版本的,还有有人能告诉我pro的全部版本和日期代码吗?如何区分测试版和正是版

网友:
 我也想找个 proe  下 ·

网友:
我有2.0的英文版
确定可以用
而且带破解包
其实中文版和英文版也没啥很大的区别啊
我一直用的都是英文版
要是突然用中文版我还不习惯呢
个人认为,目前一些汉化的不是很稳定的工具软件
还是用原版的比较好

网友:
现在3。0多好啊!不用下2。0了

网友:
proe2.0一般都带中文的,在安装时只要选上中文简体,安装完在config里将dialog_translation和menu_translation及msg_translation三个参数值改为yes,再在电脑里增加一个系统变量lang,值为chs,proe就可有变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