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焊接,5~-15度,需不需要做什么防护措施?

楼主(2007-12-12):
我现在在内蒙古通辽施工制作碳钢罐,现在的室外温度为-5~-15度,请问需不需要做什么防护措施?

请教,谢谢。

网友:
搂住好!
   这么低的温度,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1、母材的特性,也即最低焊接温度;
2、是否有相应的低温焊接工艺评定来支持?

当然,在这种低温环境中,做防护措施是必须的:
1、搭设棚架挡风,
2、采取预热措施,(火焰加热或电加热)
3、控制焊材的烘干和保温措施,
4、焊后保温。

楼主:
多谢多谢,感谢老兄弟的支持

网友:
现在内蒙早该零度以下了。
一定得注意,否则可能会产生缺陷。

网友:
现在应该进行预热,你的碳钢含碳量大小?板厚

网友:
我觉得还是焊前预热,憨厚保温,焊件洁净防潮这几点比较重要吧

网友(2008-06-18):
不同的材质焊接的温度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Q235B材质的焊接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就需要预热及后热保温。

网友(2009-05-21):
保有焊縫之韌性,Charp V-notch之檢验,母材与焊材都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