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实例——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7-12-12):
大家好!

    抱歉比较晚才找到我们的“家庭”-钣金加工。现将我司一失败的案例给大家参考

   图中的产品我司现模具也开了,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拉伸后产品变形很严重(现模具报废),平板对角翘起。请各位高手发

表一下高见,主要针对失败的原因分析。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其实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前段时间试制一种油箱,油箱上要压凸起,压完之后变形很严重,由于急着交货,最后是人工校平,挺费劲的。
不知道搂主的这件产品最后是怎么处理,还有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
我们有试过比较软的钢板但还是不行,最后此方案被迫取消。模具只能报废了。
   之前我们也有考虑到变形的问题,以为压凸后再折弯四边,靠四边折弯将变形矫正,结果是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这是拉伸件常出现的问题
原理是拉伸件成形时,材料各点受到的横向拉应力和这个点的纵向拉应力不均匀
导致材料成形时,料运走的速度有快有慢,形成材料的变形或拉裂。
解决的办法,只有靠模具的调整来解决,加大压力,调整间隙等

网友:
楼主
比较软是什么概念?退火状态吗?要是那样还不行的话 而你又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红冲(可能是个馊主意)如果你的表面质量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比较软就是含炭量比较少一点的材料,屈服强度底。

请教5楼的,何谓红冲?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见过,主要在模具上面下功夫,可以考虑作两次冲压,先冲一半深度再用一套模具整形.

网友:
建议楼主发到模具区去,你这个是钣金模具的问题,应该不算什么难题。跟本用不着红冲(就是加热冲裁)。看你的图纸应该是外壳件或者装饰件,精度不可能很高,但对表面有要求。建议试试以下方案:1 增加压边力,加压边圈,如果有,就加重。如果压边力过大引起料流不畅而在边角处破裂,就加大圆角,比如改为比较斜的坡度过渡,R可以继续研修。2下料多下点,在变形严重的区域外部开几个工艺孔,靠孔的变形来抵消内应力,如果该零件结构可以变化更好,比如在四边加点反向拉深或开孔的装饰。3 加整形模具。4 仔细检查一下上下模的间隙是否过大,现在的板材都是负公差,比标号小几丝,看看下模和压边圈是否加工到位,比如其表面平行度。5 凹模中心是否有顶块,切不可让其悬空拉伸。6凹模改为斜面,给其一个反向补偿植。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楼主还是去找高手问问,最好把你的模具资料也一并给出,这样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材料的问题呢?这么大的拉伸怎么不用08F延伸好的材料|?

呵呵,小弟不懂,随口说说,怡笑大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搞模具的就是比一般的懂得多啊!不知工业艺术家以前在哪个模具公司干过?
这个产品的模具至今还在我们公司生锈呢!不知您是否有兴趣看一下模具图?

楼主:
我今天问过模具供应商了,他说的和8楼的差不多。
还有哪位高手能给出不同的建议吗?

网友(2008-01-13):
其实就是加工步骤出现的问题,先打筋,然后校形,打凸模修修圆角,校形技术就不多说了,反正这东西加工是能加工的,你们成功了一半,就继续努力吧,不搞出来模具是要报废了呀,其实你的模根本不复杂 本来就是钣金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高见!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2008-02-15):
我觉得加大压料力和加压筋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
哈哈
看你们的方法好像都不是很实际 还我说一下自己的办法吧
做模具时把凸包高度压高1个毫米 然后把这一个毫米压回来
这个过程叫回压
一定不会怎么变形 当然要是油压机便模要在模板上垫优力胶噢

楼主:
那照15楼的高手所说的,将已经加工变形的工件凸包高度压低1毫米,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呢?还有就是把这一毫米压回来是不是需要模具呢?

网友:
8#说的好!

补充一点,在拉伸的边缘打一圈压印。也能缓解拉伸后变形。

网友:
告诉你吧
这个只是个小问题
你可以改变冲子 和下模的垫片
当冲子高一个毫米时垫片就减少一个毫米
当冲子减少至原来的尺寸时只需要把垫片加一个毫米
这样做你会看到显著的效果, 变形会大大的减小,如果垫优力胶的话
还有可能一点都不变形
我在现场做这个都4年多了
这个东西见多了

网友(2009-04-16):
看了之后啊,收益良多。

网友:
说点外行的话,在四方形凸高冲压之前把四个角开四条缝(凸高多长开多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深冲板
就是板材比较软的,含炭量比较少一点的材料,屈服强度底那种
再把模具调一下
上模的压料板要做成正方形的
零件最好也是正方形的
这样四周的拉伸才一样
R1.7R1和8-R2要加大

网友(2010-10-10):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8楼的建议比较好,不知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磨具的压料板做大一点,起到整形作用,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2010-11-18):
美丽的啊。的his和的是飞洒的发生的

网友:
看来搞模具的就是比一般的懂得多啊!

网友(2011-06-22):
发现这里的牛人蛮多的,都有真才实学,来对地方了,就是先来学习的,好像比机械CAD 论坛更专业!

网友:
学习下  !新手来报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