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T阀在此处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12-12):
如下图。。
UCT阀在此处什么意思啊?

网友:
应该是个顺序阀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远控的顺序阀。

网友:
电磁铁左侧得电两活塞杆同时回缩
A缸大腔回油经UCT阀的单向阀与B缸回油合流一起回油箱
电磁铁右侧得电两活塞杆先后伸出
B缸先动作全伸后顺序阀打开A缸动作

楼主:
有一点疑问。
顺序阀是外控的,而且是直接接在油泵出口。
那不是一直打开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点疑问。
顺序阀是外控的,而且是直接接在油泵出口。
那不是一直打开的吗?

虽然是外控的,但是打开的压力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压力要调整到B缸动用的压力以上,当B缸运动到底后,压力才会升高到打开这个顺序阀,才会向A缸供油

PS:图示为电磁阀符号,标注为电液阀,如是电液阀,此系统还有一个潜在的隐忧:中位泄荷的电液阀,没有背压阀或者预压阀,很难保证换向可靠。

网友:
顺序阀要切换油路的话,得压力达到一定的等级,也就是说,系统的压力一定要达到这个等级以后它才能打开,在此之前,它是不起作用的。
压力达到后,它就开始动作。
它不是一直都是打开的。

网友:
这是个 单向顺序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外控的,但是打开的压力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压力要调整到B缸动用的压力以上,当B缸运动到底后,压力才会升高到打开这个顺序阀,才会向A缸供油

PS:图示为电磁阀符号,标注为电液阀,如是电液阀,此系统还有 ...

?此处单向阀不是可以看成背压阀吗?
控制油压在单向阀之前,单向阀一般有3--5kg开启压力,就是说控制油路有3--5kg压力不可以打开顺序阀吗?
也是可以控制电液换向阀吧?
初涉液压。。。不知对否?

网友:
应该是走先后用,是顺序阀!

楼主:
查过顺序阀资料,开启压力,一般是调节压力的1/8,压力高的1/16。

网友:
4楼分析精辟!我们以前用过类似的结构。

网友:
顺序阀

是一个顺序阀,外控的,起动作顺序作用。

网友:
液控单向顺序阀!

网友:
顺序阀,没什么好说的。这里我们也没必要说什么外控不外控的吧?顺序阀本来就应该有一路油路作为控制压力的,只是此处的控制压力选的是泵出口压力,看上去好象“远”了点。另外9楼歪曲了6楼的意思吧。6楼的意思是由于阀的结构原因,中位如果起泻荷作用的话,那它的阀口的压差可能会比较大,就是说阀芯可能会受比较大的液压力,这样一来,当换向时,如果作用的电磁力与此压差的作用力是反向的话(此处的电磁阀是左右两个位置都是用电磁铁的,所以肯定有一边的电磁铁作用力是与压差作用力是反向的),很有可能电磁力推不过压差对阀芯的作用力而造成换向不可靠(终所周知,电磁阀就是利用微弱的电力来控制强大的液压力,一般电磁力是搞不过液压力的

网友:
在我看来,我们做液压行业的千万不要对阀的具体名字过于计较。特别是组合阀。也许在有些特殊行业或部门,某种组合也许有其固定的名号。但在我看来,除了一些标准的组合我们可以按照书上说的称呼之外,其他组合我们大没必要去计较其名称,我们主要是要研究它们组合起来和起到的功能或达到的目的。

网友:
此处这个UCT阀是一个单向阀和顺序阀的组合。整个原理应该也没什么好分析的,阀在右位时,首先B缸先进油,当B缸的负载达到一定程度(即使是由于B缸到了行程顶端,那也是由于机械结构原因造成限位,但本质上说也是负载达到了一定程度),顺序阀打开,A缸进油工作。阀在左位时,就是A和B缸同时回油嘛。阀在中位时,即使两个缸在工作位置,也能保压,也可以把泵关了,毕竟是定量泵,不要浪费国家能源嘛 !说白了,这个UCT阀的作用就是工作时让B缸先动作,然后再A缸动作。而复位时两缸同时回油复位。并且这样组合要么为了工作时平衡A缸和B缸的负载,要么回油时刻意增加A缸的回油阻力,要不然这个组合阀要单向阀干嘛呢?楼主把这个东东的工作过程介绍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个单向顺序阀么!

网友:
就是一个单向顺序阀.控制油缸顺序动作的

网友(2008-06-18):
是单向顺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