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小车床(仪表)的弹簧夹头用什么材质好?

楼主(2007-12-12):
目前考虑三种材料,
一种45#钢,
一种模具钢Cr12,
还有一种轴承钢GCr15,此材质弹性较好,想用此材质
哪一种材质较好?
需淬火调质HRC到多少较为理想?

网友:
轴承钢淬透性比较好,淬火容易使心部硬度增大,容易断裂
45钢也可以,普通钢材,不耐磨,容易疲劳
最好是使用65Mn 50-55HRC
Cr12也可以,起码比45耐磨损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支持2楼大侠。

楼主:
65Mn弹簧钢好象材料价格太高.
轴承钢的价格和Cr12相近,
我们平常以用的弹簧夹头都淬火的,
以加工铜为主,
淬火硬度为HRC45左右

网友:
本人认为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批量配套的,一般的45#钢足够用了,我们这里大多是用45#的,很多连调质处理也省了.如果你自己的车床使用想增加夹头寿命,可以试试在普通夹头内焊上硬质合金.

网友:
楼上大侠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怎样在普通夹头内焊上硬质合金。使用时硬质合金部分怎么加工能够保证与主轴同轴。

楼主:
我们的夹具一般是自己先加工好内外径,
因为有个专业的机修车床工,
然后再拿出去线切割和淬火,
焊合金暂时不考虑,
只考虑以上几种材质里挑个合适点的性价比高一些的.
今天我在车床里看以前的夹具时有个弹簧夹头用手轻轻一捏就碎了,
所以非常想找到合适的性价比高的材质

网友:
选择65Mn材料比较好,热处理至HRC46-50。

网友:
难道楼主练成了传说中的大力金刚指了,别说45的,就是个尼龙的,我也捏不动啊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楼主不是吹他的大力金刚指,这样的事在下也碰到过几次,有次是敲后面的拉管时竟然把夹头震破.
回6楼的女侠:夹头内焊硬质合金也不是难事啊,焊好后交给线切割,同心度,同轴度什么的就靠线切割师傅了.

楼主:
在普通夹头上焊上合金的确是个好主意,
前提是材料要用弹簧钢如65Mn,
才能确保弹性,
再焊上合金钢,
而实际上65Mn经淬火调质到HRC50~55后硬度已经可以接受了.
材料价格已问清了,
45#每公斤5块,C12和GCr15为10元,65Mn为12元,就用65Mn了!
反正一个夹头材料不过2~4公斤左右,
最多相差个20元,
还不如加工费用高,
值的!

网友:
谢谢大侠,你做事很负责任,提出问题,又把自己的解决方案公布出来,让有需要的大侠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
说实在的,考虑性价比的话,还是不如在市场上买做好的,都是45号钢,买回来自己精加工后热处理下就可以了!

楼主:
前提是俺公司有现成的车工,
少做多做都得付工资

网友(2008-02-19):
机械手夹头

请问我现在要照样品做一款机械手小孔夹头分6辫,车床加工后没有热处理线切割后,夹头向内面收紧而不是向外张开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2008-04-28):
圣无敌注意

讨论来讨论去,怎么你没有接受直接买呢?深圳有许多做这个东西的公司啊。那个车工再想办法安排做别的什么事情。

网友:
楼主就瞎搞,自己好做不做去做弹簧夹头,夹头我比较有发言权.我这里从走刀数控6145\6136\6125\6125到仪表车床12\15\17\25\32再到走心数控12\16\20全部都是使用弹簧夹头的,好说也有两三百个可能同直径不同车床使用的夹头.

  夹头使用是取其精度可以不是取其便利,仪表车床的夹头最便宜,大概80~100块不到,6120\6125的一般120块左右一个,6136\6145的三百多到四百块不等,最贵的是走心车床用的夹头连合金扶嘴大概最便宜16毫米以下的四百多到六七百不等.

  夹头的制造工艺我也大概说说,作为大客户经常出入夹头厂.
1:首先是毛胚料必需是椴打过的中空料,你自己做只能用实心料做,而且不可能买到椴打聊.

2:调质粗车外圆、内孔、端面、锥面、罗纹,将即将要开槽的地方加工到只剩余很少余量

3:热出来回来

4:先磨出装夹材料的内孔,然后用这个孔的基准磨出锥面、外圆等面。

5:线切割将开槽剩余的很少余量切开,就完成工序了

     机加工的东西永远都是买了的比自己加工的要便宜,除非你大批量专业生产。我当年买仪表车床时也是挑全中国可能是最贵的仪表车床来买,一台17(主轴通孔)型号的7800,一台25的9800,一台32的11000左右。以前很多公差0~0.03的工件都是靠这些仪表做出来的,甚至是0~0.01的轴承孔位都是这样靠仪表车车出来,夹头一般重复装夹精度误差要低于0.01,50mm以内外圆跳动少于0.03,误差高于0.03的夹头立即退货没商量

引用 网友B:
讨论来讨论去,怎么你没有接受直接买呢?深圳有许多做这个东西的公司啊。那个车工再想办法安排做别的什么事情。

网友:
很奇怪吗??45号钢如果整体淬硬到50度以上,任何一点密度不均匀,一个夹头用手大力一按开爪处,断了是很正常的,一点都不意外。别说45号钢了,CR12MO1V1(日本牌号SDK11)的铬钼钒钢,国产的牌号不达标4mm的圆支淬硬到60度我用手大力一弯就崩的就断掉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楼主不是吹他的大力金刚指,这样的事在下也碰到过几次,有次是敲后面的拉管时竟然把夹头震破.
回6楼的女侠:夹头内焊硬质合金也不是难事啊,焊好后交给线切割,同心度,同轴度什么的就靠线切割师傅了.

网友(2008-10-17):
我们这里大多是用45#的

楼主:
关键是量少而且夹具得定制,
没现成规格,
每次只做一个一般外包不肯做的,
而且从时间上也赶不及。

网友:
一般除非一些异型夹头,否则圆形的一般今天下单明天就有了,就算六角也等多一天,一些偏心啊,异型的可能要等一个星期了,在外面订做的一个就可以做了,因为人家是大批量生产,胚料全部都有现成的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量少而且夹具得定制,
没现成规格,
每次只做一个一般外包不肯做的,
而且从时间上也赶不及。

楼主:
以后去找找看

网友(2009-08-22):
楼主就瞎搞,自己好做不做去做弹簧夹头,夹头我比较有发言权.我这里从走刀数控6145\6136\6125\6125到仪表车床12\15\17\25\32再到走心数控12\16\20全部都是使用弹簧夹头的,好说也有两三百个可能同直径不同车床使用的夹头 ...
引用 网友C:

那是量大的时候吧,对于多数中等客户 还是吃不消别人的冷眼的,服务了了

网友:
愚见     我们全都是用 45#调制25-28
看到很多人都是说淬火,应该是调质,夹头才不会出现碎的现象,淬火只是对夹持部位而已

网友:
就用45#
我这里大多都用了铬钨锰,自己都觉得奢侈。

网友:
我见过老外的弹性夹头

  还真的用手捏就可以变形,而且变形量很大,就是捏不坏~~呵呵

网友:
我这里一个32的锻打夹头才12.00元人民币,很实惠的哦

网友:
我这里一个32的锻打夹头才12.00元人民币,很实惠的哦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哦。QQ306147327

网友:
用65mn,这点材料费没必要省吧

网友(2011-10-11):
到底什么材料最好啊?热处理的好坏是不是耐用的关键!热处理的技术是不是很难的,我们想自己做热处理。又担心师傅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