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的外部形态曲线有无简易的检测方法---求助

楼主(2007-12-12):
活塞的外部形态曲线有无简易的检测方法,,请高手帮忙

网友:
最简单的用平板、直尺、表架、千分表、网格记录纸和一支铅笔就可以,测一个点记一下

网友:
可以做个简易的检验工装,高度可以做几个调整块来调整,裙部一端用顶针,另一端用千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