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做HRC58~62硬度---请教

楼主(2007-12-12):
我是新来的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本人做加工中心的是做模具行业的  现在要加工塑料模的型心材料为SKD-11淬火硬度为HRC58~62我现在用O.S.G刀具但是做出来刀具总是会蹦刃  请个位指导一下加工参数????? 还有使用什么刀具比较好一点???? :'(

网友:
SKD-11属于合金工具钢,淬火后的硬度很高,要选用专业的陶瓷刀具或者CBN刀具.切削参数要根据具体加工情况(钻孔,铣面,锪面,深度,余量等等?)和刀片材质,型号等来定.必须要在专业刀具工程师指导下进行加工.否则,再好的刀具也会被用坏掉.有很多专业的刀具,转速低了或者进给小了,反而会对刀具产生有害的影响.
刀片材质可以选用KY1615,KB9640等.

网友:
我原来在新加坡NMB日本的一家模具公司,我们用的也是SKD11 材料。同样用OSG高速铣加工。效果很好。
你要修改你的切屑方式

网友:
一般是按照刀具书上来选择刀具,用上面的参数,好像问题都不大,要是想进一步的提高刀具的寿命还是要在加工中细细的观察,验证。

网友:
现在高硬度加工,的确是个难题。目前没有哪个敢说他的刀具能加工多少长时间,崩刃 要看你们的加工参数,当然和刀具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08-01-14):
建议精加工时改为CBN刀具,你可以把加工参数发出来,大家一起来看看

网友:
刀具书的参数基本不会坏你的刀 但是对效率也不会做保证 其实参数还是需要经验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球刀还是平刀 ?不是我做广告,假如是球刀的话,可以试试我的刀。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我很疑惑是不是在我离开模具这行后退化了?塑料模型心在成型前就已经热处理过了?还是这种材料天生不用热处理就这么硬?我记得模具型腔部分都是热处理前加工成型,然后试模,修正后热处理,镀铬,抛光;难道现在工艺先进了?热处理完了再加工成型?

网友:
1.刃口被挤碎则提高切削速度.
2.排除振动因素.
3.工件材质不均匀降低切削速度并加大走刀量 顺铣.
4.刀体是不是退火失效.刀垫是否破碎.刀片螺钉是否需要更换.
5.采用刃性更好的刀片材质.
6.换刃口强壮的刀片
7.使用负前角刀片
8.使用圆刀片 .这种刀片抗冲击

网友(2008-02-19):
苏州有个emuge-franken公司,是德国刀具公司。
他们的刀具很适合加工模具硬材。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忘了说一下,该刀具可加工最高硬度达HRC66

网友:
用圆刀片 好像还没哪家的可以加工那么高的硬度吧 除非降低加工效率

网友:
emuge-franken的就可以,按10mm直径的刀片来说,加工HRC66的材料保守参数:vc=50~70,fz=0.08。

网友(2013-10-13):
学习了.其实可以找刀具商

网友:
建议用韧性好的合金刀具

网友:
硬度这么高 你就用CBN铣刀 试试  我有客户加工高硬度钢件铣槽就是用的CBN铣刀

网友:
试试我的刀吧 看看性价比 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