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折弯能否实现?

楼主(2007-12-12):
请教:

板厚为0.25MM,需要折弯87度,折弯的边的宽度为4.5MM.需要折弯角度的公差保证在正负1度之间.

能否实现?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怕的话开一块小板试试啦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板的长度是多少?越短越容易保证。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零件很小的,应该是用冲床冲压出来的
折弯角度也是在冲压中直接形成的

网友:
可以的 不过下模选着的要小些 还有上模最好也要考虑下它的可行性

网友:
我们公司就做过类似这样的小折弯零件,最初在折弯机上制作,后来改在冲床上,效率提高了好多倍,关键要调试好模具。

网友:
用折弯的方法,下模用多少槽的?

网友:
同意四楼兄弟的观点...只要是看你要求的内折弯圆角半径为多少.当然就是选择刀具的问题了.

网友:
成型模在冲床上试冲、调整、修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你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如果是AL 的可能不行

楼主:
不是铝,是不锈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应该还要增加一道整形的工序或者冲压设备有保压延时..

楼主:
整形工序主要做那些工作;
保压延时的工序是不是防止反弹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模选用8mm以下的刀槽,上模最好用尖刀,或小于87度的刀具

网友:
回复8楼

用4mm刀槽的话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把尖刀
  下摸用6槽OK 拉
!!~~~不关什么样的折弯机都可以弯到88度

网友:
是没问题的,似吃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