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溢流阀的原理图

楼主(2007-12-12):
小弟刚接触液压行业 很多东西搞不明白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就是在溢流阀远程控制端接一个换向阀

网友:
再补充一个结构图,应该可以看明白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刚毕业 在液压装配车间实习快半年了   很多东西还是一知半解,
郁闷

网友A:
是不是2楼那个二位二通阀的弹簧和电磁铁画反了?

网友:
呵呵。这样也有要求啊

网友:
嘿嘿
还真是的哟
谢谢5#的兄弟提醒啊

说到这我倒是觉得长时间工作的位置应该在常态位,这样有利于保护电磁铁,同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阀出现问题而破坏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楼那个二位二通阀的弹簧和电磁铁画反了?

这种 是常闭式电磁溢流阀,本身并不错.

网友(点评):
我对这个论坛已经彻底服了,有人竟然能跨过工况直接看到电磁铁画反了,一个得电不得电的事,何来的反正,哎

网友(2010-05-26):
回复 网友B:

    接在溢流阀弹簧上的那条通道是做什么用的啊 是不是应该去掉啊

网友:
控制油路不能去掉

网友:
接在溢流阀弹簧上的那条通道是做什么用的啊 是不是应该去掉啊
引用 网友C:

    那是控制油路的泄油通路,不能去掉!

网友(2013-05-27):
有时候可以把换向阀的通路加个单向阀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

网友(2013-08-12):
原理图是直动型的电磁溢流阀
结构图是先导型的电磁溢流阀

网友:
有没有精通电液控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