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常见问题及措施

楼主(2007-12-13):
泵常见问题及措施

楼主:
液压泵常见问题及措施2

液压泵常见问题及措施2

网友(2008-06-15):
第一个没有啊?就是第二个吗?

网友:
这资料室不错~~好好看下是有收获的

网友:
内容如下;看看能记住了,给电脑省点空间也好

液压泵常见问题及措施
1.        轴断裂属随机疲劳断裂,原因在于:材质疏松和夹杂质。
2.        齿轮断裂是由于铁素质含量较高,并有杂质,说明材料有缺陷及热处理不适当。当载荷不稳定有冲击时极易产生疲劳断齿。
3.        滚针轴承表面有胶合现象:几乎遍布整个滚动体的锥柱表面,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点蚀剥落。
分析:
a.        轴承上的滚针受损伤的分布比较均匀,无偏心现象。点蚀及胶合发展方向与径向间隙夹角为30度    角。这是由载荷造成,且大于接触角,使全部滚动体都承受了载荷,但轴向力过大,轴承受热后极易   研住,导致滚针小端胶合,同时也使轴承寿命降低。
b.        轴承滚动体表面损伤中较突出的是疲劳剥落。
    剥落有两种模式:
1)        点蚀坑:剥落源于相关点蚀扩展,剥落是相关点蚀坑的扩联区,具有瞬断特点。
2)        表面裂纹:表面受严重应力集中源(材质缺陷,高应力水平)由此沿表面近于平行(垂直)方扩
展,导致剥落,如向深层扩展,造成更为严重断裂。
c.        点蚀和剥落下的金属碎屑或颗粒,在轴承工作中与接触面研成磨粒,粘附在接触表面,破坏正常润滑
               条件,胶合成局部性。
d.        轴承受损伤最严重的是内圈滚道,其次是滚针外圈损伤最轻,内圈不转,外圈转动,内圈受损伤,使
   整个轴承寿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