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阀接反了的后果如何?

楼主(2007-12-13):
溢流阀阀接反了的后果如何?

请教,谢谢。

网友:
接反了有什么后果呢:
一、不能起到溢流作用,对你的系统起不到保护作用
二、可能会损坏溢流阀

网友:
不单是损坏溢流阀,可能会损坏您系统中从溢流阀到泵(含泵)的所有元件,甚至原动机)

楼主:
是不是在溢流阀那儿形成了断路,使压力憋的太高呀。

网友A:
也可以这样说,
系统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但,你的泵却会一直不懈的往你的系统里输送压力,三楼说的那样,是不是没有了溢流阀的保护,整个系统都可能会损坏?
换向阀的中位选为HM型的也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说,
系统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但,你的泵却会一直不懈的往你的系统里输送压力,三楼说的那样,是不是没有了溢流阀的保护,整个系统都可能会损坏?
换向阀的中位选为HM型的也不成?

中位泄荷的换向阀,没有问题,但是有负载时,溢流阀不能起安全作用,还是会出问题的

楼主:
谢谢了,我会再好好的研究研究

网友:
把溢流阀的结构图对照起来看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  还有没有可能会爆管呢?

网友:
溢流阀接反,液压回路压力不可控制,工作时压力直线上升,系统那薄弱就在那破坏泄压。

网友:
反接了用变量泵还会损坏系统吗?

网友:
压力的升高不一定是由于泵的压力输出.系统压力由负载决定.当系统由于某些突发原因负载瞬间急剧增加,溢流阀反接产生"自封"无法打开,系统薄弱处便遭受破坏.

网友:
首先要知道溢流阀控制的是进口压力,接反了就相当与死路一样,具体的情况就要根据外部载荷来确定了

网友:
后果是整个随着负载的加大,整个系统压力的直线上升,包括软管、硬管、阀组、油缸、泵等,那个部位的结构最薄弱,就最先从那开始损坏。

网友:
参照阀的动作情况不难看出,阀接反不动作,就没有了安全保护,压力达到泵的最高压力,在短时间内,如果控制回路上没有卸荷的话,泵由于压力达到死区,破死泵密封,元件损坏.

网友:
阀的动作,一看就明白了,动画的

看看就明白了吗

网友:
1)定量泵系统,如果负载很大(包括节流孔处),或者执行机构到达机械限位,那么后果是致命的,整个系统的最薄弱环节遭破坏。比如管子破裂,泵破坏,电机烧毁(不是学电的,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电机有没有自动保护,比如电机电路中有保险丝啊),但可以肯定后果比较坏。(就跟汽车一样,高档起步,阻力矩太大,把发动机憋的熄火了。
2)变量泵系统,只要系统不出现异常负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你的液压系统原理的设计本身是有缺陷的),既然发现问题就立刻改正,把管子接对。

在定量泵系统中,平衡负载之外的多余流量是必须要通过溢流阀排掉的,所以在定量泵系统中这个阀叫“溢流阀”;
在变量泵系统中,正常情况下泵出口压力是人为给泵设定好了的,无论系统负载如何(有比例阀也好,增压阀也好),最后反馈到泵的出口压力就应该是这个调定压力,溢流阀的溢流压力设定在比泵的调定压力高出一点的一个值以“保护系统”,系统需要的流量是泵根据平衡负载自动调整的,顾名思义“变量泵”。如果系统中负载出现异常增高,反馈到泵的出口压力超过溢流阀设定的这个值,那么溢流阀打开并起保护作用。如果系统中没这个起保护作用的溢流阀,系统负载超出很小也不会有太多问题,如果超出很大,那么会损坏泵或系统薄弱环节。 所以在变量泵系统中,学过液压的都知道,溢流阀是叫“安全阀”的。

网友:
变量泵,系统溢流阀接反了,好像不要紧

网友:
液压社区大侠分析得很彻底!
I agree with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14楼的说法是最全面的,从最容易坏的地方开始。

网友(2008-04-25):
没有设计过溢流阀,但是所有先导式溢流阀接反后理论上一定是不通的吗,

网友:
是的,肯定会导致泵或者原动机的超负载运行,有可能损坏泵或者原动机的。

网友:
!!!!!!!!!!!!!!!!!!!!!!!!!!危险,千万不要尝试这种咚咚。

网友(2015-04-25):
这问题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升压电机拉死,如果是是电溢的话电机走动不了

网友(2016-12-17):
接反了相当于死路?这是该如何解释啊

网友:
接反了就是死路,变量泵会达到泵本身调定的压力,如果此时没有泄油的地方,油就会从泵自身的卸油口进行泄油,长时间运转的话泵会损坏。我在判断泵是否损坏的时候会将溢流阀反装看看泵是不是能建立起压力,所以敢肯定阀装反了会是死路。如果换向阀中位能卸荷的话是可以通过阀的中位卸荷的。

网友(2017-03-23):
感觉各处在飙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