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都用俗名,液压元件的书面名称如何查?

楼主(2007-12-13):
所有液压图里的元件的书面名称,师傅们说的大多是口头名称,也就是有了这个,通过组合,就可以组成任何需要的液压系统
全部液压元件的书面名称哪里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
液压元件图形符号里应该有全部的液压零件标准名称

楼主:
谢谢版主!! 那两篇日文的看不懂,请问有中文版的么?

网友:
搞液压的没有液压方面的书怎么行呢?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
正如楼上所说啊
              “搞液压的没有液压方面的书怎么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那两篇日文的看不懂,请问有中文版的么?

没有,下面的一个国标是中文的呀.您看这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