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铝LD5的性能参数---求助

楼主(2007-12-13):
现在用锻铝LD5加工叶轮,需要了解LD5的性能参数,希望知道的XDJM告知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记载
===========================================================
名称=加工铝材
-----------------------------------------------------------
序号=17
牌号=LD5
特性及应用=锻铝;高强度锻铝,热态下有高的可塑性,易于锻造、冲压,可热处理强化;工艺性能较好,抗蚀性也较好,但有晶间腐蚀倾向;切削加工性和电焊、滚焊、接触焊接性能良好,电焊、气焊性能不好,用于制造形状复杂和中等强度的锻件和冲压件。

但未能找到具体的参数,鬼狼社友传了一本书:国内外常用金属材料手册,也只查到LD2。

网友:
LD5锻铝
Cu 1.8-2.6     Mg 0.4-0.8     Mn 0.4-0.8       Si 0.7-1.2
交货状态T6   σb420   σs300   δ13    HBS105
形状复杂中等强度的锻件及模锻件

网友(2008-04-30):
请问ZDC2与1020的材质的差异是?

大家好!我现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司客户要求材质是ZDC2的,但供应商材质是1020的(法兰螺母),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用此类材料来代替,客户又需要我拿出两款材质的相关报告,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不知道在坐的各位可否帮忙,谢谢! 手机:13816833849    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