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冷拉钢丝绳吊装一大型工件入炉---请教

楼主(2007-12-13):
用一冷拉钢丝绳吊装一大型工件入炉,并随工件一起加热到1000度,加热完毕,再次吊装该工件时,钢丝绳发生断裂。

这是为什么?

请教,谢谢。

网友:
在使用前应对冷拉钢丝进行再结晶退火

网友:
因为绳子太细了呗
一般炉内工夹具都应该用耐热钢来制作,你用普通材料的话就不应该把绳子留在炉子里一起加热。常温下的强度够,到了高温下就差远了
还好没用麻绳吊,否则开炉盖的时候该找不到绳子了。哟嗬!工件还局部渗碳了!嘿嘿,开个玩笑

网友(2008-04-01):
你把钢丝绳高温退火了,换个粗的再来。

楼主(2008-10-16):
回复 网友A:

欢迎加入QQ群46862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