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CJ0620A型台式车床有点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13):
我买的二手CJ0620A型台式车床,车出来的东西有锥度,靠卡盘的那边小,车件越细越明显,30公分长的两头有3毫米的误差。

请问高手们怎么办,我是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小拖板角度没调好,刻度没对齐

楼主:
我的车床就是这样的,配件那里有卖的呀?北京我转了都没有.谢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QQ15981398多谢了

网友:
1;如果你应顶尖车出来的话,那可能是尾架偏了,不对中心,偏向你操做位置的对面;2;或是床头箱端面与导轨平面不垂直;3;导轨面磨损

网友:
顶针偏心,水平不好,中拖板有间隙.

楼主:
有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吗?是那家厂子出的?

楼主(2008-01-14):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朋友您是那里的,请问你是多少米买的?

楼主:
我是北京的,床子是在河北文安买的1800元,看到SHJ41这个朋友的才知道自己买亏了.买不到配件.

网友(2008-02-13):
车的时候是不是顶了尾顶,如果是那就是你的尾顶中心往里偏了,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
我感觉是床头箱与床身出现误差。将床头箱的紧固螺丝松开调整到适合间隙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北京的,床子是在河北文安买的1800元,看到SHJ41这个朋友的才知道自己买亏了.买不到配件.

]

楼主不会吧 1800块
是18000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楼主不会吧 1800块
是18000块吧!!

就是这个价,图片上的车床是我的,几乎全新.买来2200元,
一米长,100多公斤
卡盘直径100.

网友(2009-03-17):
我也想买一台!!不知功率和转矩是多大的

网友:
技术参数
型号                          cj0610a               cj0620a
拖板最大纵向行程(mm)       90                     90
拖板最大横向行程(mm)       50                     50
车身上最大回转直径(mm)     φ160                  φ160
加工最大棒料直径(mm)       φ10                   φ20
加工最大工件长度(mm)       100                    100
主轴最高转速(r/min)          3200                   2800
电动机功率(kw)              0.37-0.55               0.55-0.75
外型尺寸(长*宽*高)           800*300*300           800*300*300
净重(公斤)                  40                      40

网友:
楼主,这是个简易型的仪表车床吧?